[电脑] 用水管热熔接器修电脑内存条

楼主(2023-05-03):
电脑这几天坏了,玩游戏机箱内温度高就死机,双通道内存,互相替换发现一条有问题,电脑开机正常, 但开游戏,温度升高就坏,怀疑内存上有虚焊,手上没热风抢,就用水管热熔器 吧 !开动

没正品工具,凑合用用, 温度280,勉强还行。

先试了下,5秒,锡焊亮了,感觉有戏。

内存条放的下面,放上面怕温度高,锡焊熔了掉元件。

内存颗粒双面都加了2次温,  第1次5秒、第二次8秒。

最后试机,感觉成功了, 游戏效果全开, 风扇呜呜响,玩戏1小时目前正常。    E3-1230 v3  电脑还可再战啊

水管热熔器 拆焊LED灯珠也好用哦!!  版主  ,申精啊!!!!!!!!!!!!!!!!!!

网友:
这想法可以

网友A:
这都能行的吗?不怕把颗粒烧坏吗?

网友:
涂抹一些助焊剂效果更好

网友:
水管热熔器修内存,简单有效。

网友:
加焊BGA又多了一种神技!

以前有用打火机的、燃气灶头的、电炉的、电烤箱的,竟然还有用微波炉的!

网友:
我觉得受热不均匀反而更容易引起虚焊

网友B:
加焊一点作用也没有估计金手指接触不良

网友:
我感觉是楼主的人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点作用也没有估计金手指接触不良

不是金属手指接触不良,橡皮擦过多次,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行的吗?不怕把颗粒烧坏吗?

这东西恒温,280度   +-5度,很难烧坏颗粒吧

网友:
没加焊油也能行?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电烤枪亏你想得出

网友:
牛,这样都行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解决问题高手,牛!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温度这个,怕烫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