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2元给OZWI智能插座增加功率计,刷入Homekit/ESPhome,适用所有ESP8266/32插座

楼主(2023-05-03):
之前淘了若干个OZWI插座,虽然是日规但拆了地脚就能当两脚插座用,拆开内部可改空间挺大便着手改造加功率计,但没时间断断续续,现在有chatGPT帮忙写代码真是事半功倍。

方案是hlw8012,bl0937、hlw8032芯片通用。改完3个,两个刷homekit固件直接入苹果家庭,另外一个刷入ESPhome接入homeassistant
homekit固件:无需中枢有wifi就能用,可以通过ipad、ipod等设备轻松实现远程控制。
ESPhome:需要中枢homeassistant,中枢挂了就无法wifi控制,安装、远程控制配置也比较麻烦,但功能非常强大。
不需要功率计也可以直接刷,当普通智能插座使用。刷机方法固件及PCB文件放在附件里

手头没专业测功率设备,拿成品插座对比,相差不多,家用没问题

接快充头,感觉挺准,快充头效率93?

ESPhome也能通过homeassistant接入苹果家庭

esphome有曲线图,可以用作数据统计分析

下面开始改造

市面很多智能插座都是使用hlw8012做功率计的,缺点是非隔离,优点便宜,才1元多
ozwi刚好就是非隔离电源,不过是全波整流需要改成半波,并把弱电的参考地GND改至零线

务必按下面步骤改造,不然会炸芯片

1、位置正背面断开,用于放置合金电阻
2、位置正背面断开,飞线至N零线(这步是将GND钳位至零线,电感碍事可以拆了操作)
3、整流桥打☓位置剪断(这步是将全波改成半波)

接下来就是焊好功率计PCB板子安上去
所有用ESP8266和ESP32的插座都可以用这块板子改造增加功率计,接法大同小异

需要注意非隔离供电的需要按上面方法改插座。
隔离电源只需将GND接至零线即可,但后级电路会带电,带USB的插座不建议这样改

原理图

拆掉电容,按下图飞线及连接8266

接好后如下图

采样电阻位置特写,默认1mR,也可以用其他规格的

电感拆的时候不小心弄断铜丝,接好裸奔

进入相应的APP应该就有读数了,首次使用需要校准功率、电流、电压
APP读数=芯片读数☓系数
系数在相应配置文件里修改
校准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chatGPT真是太强大了

第一个改的没改对炸了一个hlw8012,连铜箔都烧掉了,不过8266没事

手头还有好几个没改的,需要也可以帮改好,私聊我

楼主:
可以先刷固件能用再进行改造

网友A:
用漆包线似乎不够安全

网友:
这么厉害啊,人工智能

网友:
不错带电量很好了

网友B:
做的不错,可以分享一下固件吗?

网友:
学习了,你这个厉害!

网友C:
要是能买到合适的外壳自己DIY一个多好啊,用现成的外壳是方便,就是插头便宜的都是国外的、电源供电也是个问题,都要定制

网友D:
厉害了,我前几年买的国美86型智能计量插座,垃圾及了,app一坨屎,计量可能就是购入时,APP上还能正确显示,半年后,就没数据了,后来只能看看实时功率和累计电量,日电量,没有,有时甚至显示负数。
开始以为开关坏了,又拿了一个使用时长不足一小时的同型号插座试,一个屌样。刚刚过去看当帖子里计量芯片的型号时,发现上月有人说用不了了,问有没有方法改。
哎,计量芯片是V9881,看数据手册倒是个好的计量芯片,可惜我不会写代码。
可惜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厉害了
漆包线的皮不耐折腾吧,干嘛不搞根带皮的线啊

网友:
强大的楼主,动手能力太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漆包线似乎不够安全

不走大电流的,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可以分享一下固件吗?

附件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买到合适的外壳自己DIY一个多好啊,用现成的外壳是方便,就是插头便宜的都是国外的、电源供电也是个 ...

可以买插座外壳,重新打板把元件移过去,其实这些插座都很简单,也没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我前几年买的国美86型智能计量插座,垃圾及了,app一坨屎,计量可能就是购入时,APP上还能正确显示 ...

好像倍正电表有用这款芯片,esphome是支持的,接好rxtx配置相关信息就行,其他平台应该也有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