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拆一台洁盟JP-020PLUS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23-05-03):
前几天发过福洋3.2L 120W双振子超声波清洗机的贴子,今天再发一款洁盟3.2L 180W 3振子。对比一下做工用料差异。 照片是2019年拍的。

这款清洗机是2019年京东洁盟旗舰店活动价600多买的,现在一查还涨了价。

当时选它的理由主要是旋钮调节,数字显示。想着操作比数字按压款快捷,设定比机械旋钮款准确。但结果失望了。

正常情况下,温度旋钮顺时针旋转温度增加,逆时针减少。但实际操作发现旋转速度稍快一些,温度会反向变化。反馈客服后,客服让我放慢速度旋转旋钮外别无其它解决方案。产品卖点却存在明显设计缺陷,厂家不进行测试的吗?让消费者付费测试?

斜面操作面板便于观察 ,提手设计方便移动。 侧面散热孔,聊胜于无。

背面电源插口带开关,跟福洋一模一样。

底部。

脚垫。

胶水粘接清洗槽和外壳。

304不锈钢清洗槽。3.2L规格无排水孔。

不锈钢盖子。提手的舒适度比福洋的强多了。

盖子存在同样的问题,盖上后与清洗槽振动碰撞,噪音反而更大。
我当时加贴了美纹胶带减轻碰撞。

不锈钢清洗篮。提手设计不如那种可转动能搭在清洗槽上的好。

做工还是不错的。

底部脚撑。

热缩套管,不是加厚的。

卸下底板四角共8颗螺丝就可拆开。洁盟底板的螺丝孔开孔比福洋精准多了。

拆开后的全貌。

底板上的电路板和散热风扇。注意看红色方框,这是我当时用手指抹过的痕迹。外壳内侧有灰尘,说明板材加工组装前未进行清洁,非大厂品控 。

电路板特写。电路板版本:2019/1/23/V1.0

风扇12V 0.18A, 尺寸规格8020。这个散热设计效果很差,因为3.2L款内部空间小,加上风扇进风面与清洗机外壳距离不到2厘米,内部空气根本流动不起来。我另一个贴子里的福洋清洗机一开始是准备参考这个方案加装风扇,风扇都买好了,然后做了下模拟试验发现鸡肋便否决了。

加热块安装在清洗槽的侧面而非底部,照片上看不到加热块。使用加热功能时要多加清洗液保证没过加热块。如果将加热块安装在底部更合理。

3颗工业振子,用硅胶导线并连。
3.2L槽一般配双振子共120W。这款功率加强,3振子共180W。记得当时全功率180W使用时因功率密度太大,清洗液四溅。所以我后来再购买3.2L的清洗机时只选120W的。

振子品牌:和森,正负电极抹白胶。

电源接座。

这款洁盟超声波清洗机是2019年的产品,现在2023年同型号还在售,不知有没进行改进和变更。

以上拆解可以看出这款洁盟超声波清洗机跟我另一个贴里拆的福洋牌大同小异。这种台面式的超声波清洗机品牌很多,但结构设计极其相似。

拆福洋超声波清洗机的贴子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129-1-1.html

网友:
这应该是公模产品,我有台和这差不多,120W的,定时和加热都是机械,我觉得还是数显的方便些,还有就是貌似这种都不能连续工作半小时以上。

网友:
曾经想买一个玩具版的玩玩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感觉跟之前拆的大同小异,应该都是一家做的,贴不同的牌吧?
买过一个洁盟的小款的,只能说聊胜于无,这个东东能买大功率的,一定要买大的。

网友:
原来都是公版的,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300包邮买过一个32升的,太大后来卖了,150包邮买个一个120W 3L的偶尔用一哈

网友:
家里有一台洗眼镜的,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旋转速度稍快一些,温度会反向变化,除了设计缺陷,估计使用的电位器质量一般。

网友:
每天都来松松土,很多东西就是故意设计不完美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贴牌的吧,有缺陷要改进的话不容易。

网友:
都是公版的

网友:
我买了一台工业振子的超声波.专门洗眼镜.这样我才觉得干净.

网友:
工业阵子,值这个价

网友:
看内部的确比以前的老产品复杂了许多

网友:
比以前的老产品复杂了

网友:
感觉跟之前拆的大同小异,应该都是一家做的,贴不同的牌吧?
买过一个洁盟的小款的,只能说聊胜于无,这个东东能买大功率的,一定要买大的

网友:
不知语盟的是不是和洁盟的是一样的。
不过他们价格可不一样哦

网友:
我买了个小品牌10L30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