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电暖炉遥控器,并请教坛友如何把功能弄到手机里

楼主(2023-05-03):
电暖炉遥控器丢了,网上买了,太贵40元,到手拆了
外观

没有螺丝上,只有卡扣,后盖

前面板和按键胶

电脑版背面只有一红外发射管

只有1集成块,不是用的导电橡胶

集成块具体型号

很简洁

请教坛友,手机有红外功能,怎么把这玩意功能,弄到手机里面?

网友A:
先下载个遥控精灵,看看在线有没有能用的,不能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载个遥控精灵,看看在线有没有能用的,不能就DIY。

这个还得有个接收器吧

网友B:
40元买个这,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元买个这,土豪

你推荐个?

网友B:
我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不用遥控,用手动控制。第二,就有点不厚道了。网上几块钱买个有学习功能的万能遥控,再买个这种原装遥控,顺便买上运费险。到手后学习一下,把原装的退了。没办法,几块钱的成本卖40太贵了。手机遥控只能用软件集成有的遥控方案,不能学习的。其实手机红外完全可以做成能学习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厂家开发。可能是怕给别的厂家做嫁衣吧。格局小了,学学特斯拉!自己的充电桩别的品牌随便用,虽然贵点,关键时候能救急!

网友:
40确实有点贵,手机支持红外就不用浪费银子,可能配对麻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得有个接收器吧

如果在线有能用的就不需要买接收器

网友:
这个不能弄到手机里,只能用手机的万能遥控器试试或者买个学习型的遥控器,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不用遥控,用手动控制。第二,就有点不厚道了。网上几块钱买个有学习功能的万能 ...

说得太对了,其实手机红外遥控APP完全可以设计成自带学习功能的离线APP,但开发商就是故意不这么做,而是做成联网APP,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你家的电器大数据(家电品牌型号、使用时间、使用时长等)。这就是俺不稀罕手机红外遥控功能的原因,也不会去使用它。

网友:
太寨的产品可能手机没收入
我的MI10S,除了去年故意买的数码购的便宜山寨风扇和一台小众的度高CD不能遥控,家里其它带遥控的都能控制,蓝牙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不用遥控,用手动控制。第二,就有点不厚道了。网上几块钱买个有学习功能的万能 ...

需要硬件和软件都得做出调整,反正就是成本会增加,粗粮不做的话其它厂商更不可能去做了,蓝绿厂大部分机子都没红外功能呢。

网友:
找一台安卓盒子或者电视,然后用电脑或手机连上他,在adb shell连上后,运行  dmesg -c  清理内核中的信息,将遥控器对准盒子,按几个按钮,然后在盒子终端里运行"dmesg",您应该看到类似于:

01.[ 5094.377000] Wrong custom code is 0xXXYYZZZZ
如果你没有看到类似的信息,说明你的遥控器不是使用NEC协议,那这方法就不行了。如果你看到,这个代码以0x(十六进制)中断,XX(可能是Checksum),YY(scancode),ZZZZ(设备码)。
就可以拿这码写遥控配置文件了。
装个IR Remote Creator(包名com.keuwl.irremotecreator)点击那个笔形按钮就进入编辑模式,然后点任意按钮,然后点右下角ir,就出现红外数据页面了,之后把yy、zzzz填入第二栏、第3栏,之后就可以点击上面的test按钮测试是否有效果了。
若是行,就可以获取其它遥控按键码,然后再弄遥控配置了。

写的有些乱,其实我并不想说太完整,毕竟不知道你是否想自己写遥控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不用遥控,用手动控制。第二,就有点不厚道了。网上几块钱买个有学习功能的万能 ...

准备买个恬家的有红外接收功能的,看看能不能整在手机里面,方便些

网友:
看看高手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