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磨浆机

楼主(2023-05-03):
朋友送来一台磨浆机,说是使用中有股焦糊味,让看看是什么原因?拆机如下:

外表看不出什么情况

啥牌子也不知道

底座三颗螺丝中两颗梅花,一颗三角形螺丝

没有三角形长杆螺丝刀只好自制个加长杆

拆开后闻到确有焦糊味

转子没有卡死,线圈很有可能是铝的

线包没看到有明显烧糊的地方

估计里面隐藏有匝间短路问题

通电一试,火花飞舞,浓烟刺鼻。
看来是电机烧毁,已无维修价值,建议主人换新。
谢谢观赏!

网友:
火花飞溅,坏的挺厉害的。

网友:
换电机啊,30多,

网友:
杂牌山寨机

网友:
看样子是转子匝间短路了

网友A:
你这是碳刷问题吧

网友:
好脏啊,不敢用了。

网友:
看着不放心

网友:
就是防止你拆机!弄个三角螺丝!

网友:
应该是转子烧了

网友:
看样子是转子匝间短路

网友:
我记得品牌机有温度保护,这个杂牌自然是省略了这个功能,让你更快的更换了。

网友B:
这磨浆机用的是塑料刀头吗?

网友:
批头连接杆牛叉

网友:
这种换电机就没有意义了,一个整机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碳刷问题吧

碳刷均取出来用酒精擦拭干净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磨浆机用的是塑料刀头吗?

这个是金属刀头。

网友:
延长杆做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