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桌面循环扇(The Green Party FS-620002)

楼主(2023-05-03):
捡回来好久了插USB充电孔没有反应…一开始以为内部电路或者电池啥的有问题…拆开后发现还是喜闻乐见的故障…micro USB母座被日穿了…结构很奇葩滑轨加插拔不是一般的难拆,撬刀不知道放哪里了随便找一个电工刀就撬开了…换上USB母座充电正常,调速正常…风力比那个芭蕉扇大的不是一点半点…好了夏天又多一个小风扇用了…

网友A:
看空位还能加多节18650电池进去

网友B:
6到8英寸风量推力,肯定比4英寸大不少。叶片和超频三春风公版。可以增加电池,或者改顺时针转向输出轴,Nidec拆机无刷,效率比十字绕组高,齿槽转矩噪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空位还能加多节18650电池进去

没啥用……正常使用都是插电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到8英寸风量推力,肯定比4英寸大不少。叶片和超频三春风公版。可以增加电池,或者改顺时针转向输出轴,Nid ...

别提那个尼科德了…当初觉得没啥用谁知道后来价格飙那么高…

网友:
感觉这种网扇的电机都不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提那个尼科德了…当初觉得没啥用谁知道后来价格飙那么高…

估计是拼夕导致,连旧相机网红后,从300多元涨价。

可以找便宜的云台低速无刷,买477霍尔改单相,不用配高价无刷电调。

能力好的话,找到所有绕组头尾,用3颗477霍尔独立驱动线圈,至少比Nidec炒作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拼夕导致,连旧相机网红后,从300多元涨价。

可以找便宜的云台低速无刷,买477霍尔改单相,不用配 ...

和拼夕没有关系…你可能不知道我还没有在那个平台上下过单,手机也没有这个app,原因就是这个电机确实比国货耐用,最主要的是调速电路模块的价格太低了,刚开始很少这种无刷调速电路…

网友C:
最好换个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换个电池了。

换啥电池啊…插电使用…

网友:
把电池容量加大

网友:
标价都够买大风扇了。。。

网友D:
风力大了,风噪也大

网友:
这个风扇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集成度真高,感觉里面空空如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力大了,风噪也大

这个声音不大…

网友:
这是又给怼回去了,还是直接换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