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A43U电视启动在开机LOGO界面刷机维修

楼主(2023-05-03):
开机后卡在logo不动了,过大概1分钟左右又重启到logo那里。
实际谈不上维修,直接刷机就好了

卡在logo这里不动了

整个机器非常简单,电源板和主板在一起

按照屏号在网上买了固件

这是商家发给我核对的参数

下载到u盘后,开始刷机。按住音量+,然后在上电开机,过几秒就进入了刷机截面

重启后在logo界面停了一阵,别着急

然后就看到升级的界面了

升级好后,要进入设置环节,特别是无线网设置,所以要有遥控器才行,我是用手机遥控的

升级成功,我发现这个电视特别烫。变压器温度最高,55度左右,然后就是散热片,也有50度。

楼主:
如果有需要此固件的朋友,给我留言,我发给你

网友:
感觉伟云兄改行修家电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东西如果没有原厂固件就只能换通用主板了

网友:
通病还有,刷机不行,必须换存储芯片

网友:
看来这是通病!我的一台康佳也是死在开机状态!退回去了!

网友:
没有原厂固件就只能换通用主板了

网友:
固件多少银子?

网友:
最近为了看球搞了一通电视APP

网友:
如果是EMMC寿命将至,刷机后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出现这个故障,只有更换EMMC解决问题。

网友:
老大声名在外。呵呵。结果都是自己赔钱。

网友:
能修好非常不错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啥都能修。

网友:
怎么找固件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3-06-16):
原来是丢固件导致的

网友:
数码产品都是这样了,维修都是板级和软件了

开机启动要运行,开关都是软开关,待机有微小(有些不算微小)耗电但带电有一定风险

网友:
原来是固件坏了,偶还以为是EMM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