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很多人不知道,台式机ATX电源的负极 在主板上接到了机箱外壳 地线要接地

楼主(2023-05-03):
地线要接地。。。

没有????你应该去找电工。。。

很多人不知道,台式机ATX电源的负极 在主板上接到了机箱外壳

1.ATX电源输出那里,负极并没有接电源外壳,外壳接的是电源的PE大地,也可以就是土壤里。

2.ATX电源输出,连在电脑主板的时候,,,哈哈,主板周围很多点,都是和机箱外壳连的。

3.而ATX电源外壳又是和机箱外壳连的。

4.所以,所有的外壳,金属部分,包括USB口的金属保护套,都是电源的负极。

5.所以,我们最近改的ATX可调电源,负极也应该接外壳上。

6.当然,当然,你家的电源线,要有地线。。。如果没有,找专业电工解决。

7.用那种测相位,接地的小仪器测一测,也就20元左右包邮的

楼主:
漏电地线相位检测仪测电插头10a16a通用线路电源极性家用验电器

网友A:
所以,不是以前有些在摸机箱时会有触电的感觉吗?

楼主:
漏电  地线  相位  检测仪  测电  插头

便宜的才5-10元包邮。。。买5个送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不是以前有些在摸机箱时会有触电的感觉吗?

哎,小白啊,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小白啊,小白

问:用一个花盆,里面填上土,然后机箱上接根线另一端插花盆的土里,这样算有地线不?

网友:
以前家装好多都把地线漏接了的。

楼主:
原来还有5种啊??????以前不知道

楼主:
地线带电测试???是什么意义?

网友B:
农村基本没有地线,在城市基本都有,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农村基本没有地线,在城市基本都有,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这个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正规农村电网都是有地线入户的,除非你自己不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正规农村电网都是有地线入户的,除非你自己不接 ...

看来我们那里不正规啊,粤西穷城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们那里不正规啊,粤西穷城市

实在没有,农村墙角下打一个一米多长的铁钎下去也可以当地线,具体规格网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正规农村电网都是有地线入户的,除非你自己不接 ...

还真没有。经济第一省广东农村都未普及地线呢。即使广州。可能要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的农村才有这种待遇。
村里电网的变压器有地线,但是出线没有,也不给居民接上。农村接地要多花5000块,还要找电工找焊工,很多人都舍不得。2*2*2米铜棒子练成埋地下,出线6平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有,农村墙角下打一个一米多长的铁钎下去也可以当地线,具体规格网上有。 ...

我打的一米5镀锌管,用钛螺丝拧了一根不锈钢丝接到家里配电箱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有,农村墙角下打一个一米多长的铁钎下去也可以当地线,具体规格网上有。 ...

错了!!!

关键是每个房间,每个插座都要换线,这个成本非常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错了!!!

关键是每个房间,每个插座都要换线,这个成本非常大!!!!! ...

如果觉得命不值钱的话,那就省这个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觉得命不值钱的话,那就省这个钱吧。

正解。有条件一定要接地,并配合漏电保护装置。切记不要和零线接到一起。

网友:
原来是作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觉得命不值钱的话,那就省这个钱吧。

县城里的自建房,以及乡下的。  85%-90%。。。留的是两根线。。。

怎么办?说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