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remel/琢美 6800 多功能切割雕刻工具拆解

楼主(2023-05-03):
今天收到一个琢美6800的多功能修边机。拆开看看能不能改成220V的。

到手时候的样子,外观成色不咋好。

可以转90度,按下边上的蓝色按钮就可以。

手柄上的调速开关,琢美一贯的蓝黑灰配色。

侧面的样子,一个锁定按钮和一个按键开关。

可以看到下面的锁定按钮。

先拆开四个螺丝,琢美一贯的15号内六角梅花螺丝。

拆开盖子,电路板很简单,看来不太可能修改了。

再拆开下层的盖子,其中有3个螺丝在正面,其中有一个在反面。可以看到使用两根电源线。

拆开以后看到有四个螺丝固定。这四个螺丝要使用加长杆才能拆下来。

除了两个电机接触点外,还有两个凸点应该是电刷。没啥问题我也就不拆了。

之前底部的快拆螺丝拧下以后,可以拆下这个切割隔板。

切割隔板底部的吸尘口,这个吸尘口的配件我一直找不到,琢美的配件大部分接口通用的。

电机的编号,上面标着120V,那么改造的话应该是要吧这个电机换了就好了。但是拆到这里就拆不下去了。

后来查了一下资料,这款设备是200W的,但是好像配不到类似的电机,这个先放下吧,看看各位机友能不能提供更多的资料。

电机的正面,查了琢美的官方资料显示这个是一体的。但是作为中国人么,肯定不相信啊,我是觉得肯定有替换件,甚至电机都未必要200W。

如果各位有能提供帮助的,欢迎拍砖。

网友A:
看起来做工很不错,怎么坏了?

网友:
东西不错,不能改吧

网友:
做工就是扎实,家用一般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做工很不错,怎么坏了?

应该没坏吧,我还没有接线尝试过。看里面蛮新的。

网友:
可以换12v电机

楼主:
兄弟,感谢提供思路。可以换成20V电机并且配用博士电池,以摆脱线缆束缚。
但是目前那个电机和黑色壳子拆不下来了。这个的确让人有些郁闷。

网友:
电动工具里面算好的

网友B:
这个要好几千块钱吧。。。。。。。。。。。

网友:
塑料壳有内外2层,之间有卡扣倒刺难拆,内层和电机应该有螺丝连接。

网友C:
看电路板是桥式整流改成单向整流或许可以

网友:
110V,要带一个变压器,有点麻烦

网友D:
这个简单,搞个220转120的大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
我还以为会是串励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好几千块钱吧。。。。。。。。。。。

不见是旧的二手货,还是剪线的。

网友E:
是可控硅调速的话感觉可以直接用,从最小档开始调,最大档不超过中间档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可控硅调速的话感觉可以直接用,从最小档开始调,最大档不超过中间档应该可以 ...

不是可调硅,看过了,电机就是120V的,电路上根本没有什么整流之类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板是桥式整流改成单向整流或许可以

电路板,我看看能不能拍照片给你们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搞个220转120的大变压器就行了。

变压器我是有的,还没时间接上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