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摄像头默认供电为交流24v,卖家说用直流35v也行,真的是这样吗?

楼主(2023-05-03):
24v 50hz ac正弦电压,最高点差不多24*1.41=33.84v,
所以用35v dc给摄像头供电也是可以么

凑活一下是可以,但是厂方提供的为24v ac电源,替换为35v dc供电,是否会影响摄像头的稳定性,或者使用寿命呢
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网友:
凑活一下是可以,长期用35v dc供电,会影响摄像头的稳定性及寿命

网友A:
一般专业摄像头用交流24V或直流12V供电,没有用35V供电说法,而且35V也不是常用电源,根据你前面的计算35V是可以承受,但有些桥堆后的滤波电容耐压只有35V因此不建议使用35V供电。

网友B:
POE不是42的吗?

网友:
拆开看看摄像头的供电芯片参数

网友C:
还是交流24v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E不是42的吗?

POE是48V供电,但它从网口输入不是从供电口,内部另有整流电路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交流24v保险

交流24v效率太低了,变压器空载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专业摄像头用交流24V或直流12V供电,没有用35V供电说法,而且35V也不是常用电源,根据你前面的计算35V ...

摄像头默认用24v交流,可否用24v直流替代呢这样是否就没有滤波电容耐压的问题了?

网友D:
没事,随便用,设计的时候早就考虑过电网电压的波动和电压的升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默认用24v交流,可否用24v直流替代呢这样是否就没有滤波电容耐压的问题了? ...

支持交流24V输入的可以,只有12v直流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随便用,设计的时候早就考虑过电网电压的波动和电压的升高了

厂家配的是24v 交流适配器,可以用24v 直流适配器替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交流24V输入的可以,只有12v直流的不行。

24v交流的峰值为33v左右,直接用直流24v也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交流的峰值为33v左右,直接用直流24v也行么?

只要它原来支持24V交流输入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它原来支持24V交流输入的就可以。

厂家的电源是 24v AC,可以直接用24v DC给设备供电么?

网友E:
涨见识了,居然用24V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它原来支持24V交流输入的就可以。

直流24V也要从原来输入交流24V的接线柱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涨见识了,居然用24V交流电

球机很多用24v a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随便用,设计的时候早就考虑过电网电压的波动和电压的升高了

24v ac替换为dc,应该用24v dc,还是35v dc呢?

网友:
商家承诺了,就没有问题,之前有过这样的电路,交直流通用,但是电压需分清!24*1.41=33.84v,算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