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行车记录仪通过大门猫眼拍摄的画面非常小,怎办?

楼主(2023-05-03):
是不是因为两个都是凸透镜的原因?怎么改善呢?

网友A:
猫眼抠了摄像头直接装那个洞里面???

网友:
行车记录仪车尾摄像头放到门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眼抠了摄像头直接装那个洞里面???

猫眼洞太小

网友A:
扩孔啊,数码之家的还缺工具么,如果缺去剁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孔啊,数码之家的还缺工具么,如果缺去剁手就行了...

那不如在门铃按钮开孔了,我就是想利用猫眼放大的功能

网友:
重新开孔,把行车记录仪直接粘在新开孔部位,使用原有透镜肯定不行。

网友:
你可以这样,把猫眼拆出来,把猫眼透镜拆掉,前面装一个平光玻璃,后面装上摄像头,以后看外面就用摄像头看了。

网友:
这个利用方式有点复杂

网上不是有现成的猫眼摄像头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