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千兆交叉网线的疑问

楼主(2023-05-03):
多年前使用百兆网,那时候双绞线使用的是1236做数据传输,如果连接两个相同的设备要使用交叉线,使用的这样的网线都是遵循568A另一端568B的规则
而使用不同设备之间连接都是使用平行线,两端都要使用568B规则
前段时候搞两台电脑直联,两台电脑网卡都是千兆的,想着现在的网卡很多都是兼容线序的,就使用了8芯平行线,跑了个千兆,但网络偶尔不通,想着是不是网卡对于网线的线序自适应有哪里兼容性不好,于是想到使用交叉线。
在做交叉线的时候因为是千兆,就想到除1236之外的4578是否也要也要进行交叉连接呢,于是做了这么个绿白/绿/黄白/棕白/棕/黄/兰白/兰的这么个头
于是,我的电脑只识别出了个百兆……
后来又做了一根只把1236交叉的双绞线,没想到这次倒是千兆顺利的很,也没有断线的情况发生了
不知道怎么个兼容性了。
没想明白使用全双绞怎么就也不行了,测线是通的。
也没想明白平行线是怎么断线的,没线也是通的。

网友A:
错了吧。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

网友B:
有时候不兼容应该是设备和设备之间协商不妥,那就得上交叉线了。很多年前用的台式电脑和笔记本传输资料,我用的直通线接上就识别成千兆了,那时候硬盘的极限速度也就60-70M左右,开飞鸽传书能跑满速。

网友C:
和网线,水晶头,网线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网友D:
交叉应该和历史有关,最开始1代是电话,使用45,后来网络,只能用1236,交叉也就由此而来。

网友E:
千兆网线要用骨架线。
压水晶头也要压好。要用2叉以上镀金水晶头,压线钳要压得紧且平实。
以前上课用来练手的是渣渣水晶头,接触不好,速度跑不上去。

网友F:
我一直是按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做的

网友G:
千兆不需要交叉,按照同样颜色接上双水晶头就可以了,因为千兆是8条线同时传输,而且现在的设备都支持自动翻转,没看标准要求么

网友H:
两头采用相同标准即可,现在的设备都能自适应平行线和交叉线。

十兆/百兆只使用了其中两对线,千兆使用了4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吧。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现在用的是这种交叉线,能跑千兆不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不兼容应该是设备和设备之间协商不妥,那就得上交叉线了。很多年前用的台式电脑和笔记本传输资料,我 ...

我也觉得很奇怪,用平行线搞的时候,三台电脑有一台就不能够识别,干脆就是断线,网卡上一个叉
换成8根都交叉了就识别成百兆,换568AB头就好使,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网线,水晶头,网线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米来长的线,没那么严格,现在我用的是非双绞线,568AB头,四五米的线都能跑满千兆,九百多兆,算满千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叉应该和历史有关,最开始1代是电话,使用45,后来网络,只能用1236,交叉也就由此而来。 ...

百兆时候我们就是网线到桌面,然后电话也在里面走,一根网线给前台,两个电话一个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兆网线要用骨架线。
压水晶头也要压好。要用2叉以上镀金水晶头,压线钳要压得紧且平实。
以前上课用来练 ...

我这没搞这么严格,您 说那个应该是六类线以上了吧,我现在用的568AB头,最普通的水晶头,线也不是双绞网线,是不知道从什么设备上搞下来的线,八根外面加护套,里面是平行线,八根都平行,应该有小角度的螺旋吧
我这个三五米,不长,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是按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做的

之前就搞过一次两个电脑互联的,用的交叉线,ibmt43和同学的G41板载千兆连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兆不需要交叉,按照同样颜色接上双水晶头就可以了,因为千兆是8条线同时传输,而且现在的设备都支持自动 ...

就是平行线搞的有一台就不识别,直接红叉了,我才搞交叉线,搞出来这么多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头采用相同标准即可,现在的设备都能自适应平行线和交叉线。

十兆/百兆只使用了其中两对线,千兆使用了4 ...

但我这个确实出了点新花样,没搞明白,不过现在也能用就好了,用的568AB头的交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搞过一次两个电脑互联的,用的交叉线,ibmt43和同学的G41板载千兆连接过 ...

现在哪家没有路由器,通过路由器就不需要交叉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兆时候我们就是网线到桌面,然后电话也在里面走,一根网线给前台,两个电话一个电脑 ...

说的是电缆历史,其实我们接触网线就是超五类,5e,前面几类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平行线搞的有一台就不识别,直接红叉了,我才搞交叉线,搞出来这么多花样 ...

不识别肯定是压制水晶头的时候出问题,我这边全是顺序接线,用了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