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个小米洗衣机总是离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5-03):
广大网友大家好,我家有一台小米洗衣机在米家app里面总是离线,路由器是小米a6,信号也挺好

中间隔了卫生间玻璃门,直线距离3米左右,在没有其他遮挡物,米家的电视门铃啥的正常
就这个洗衣机经常离线
神通广大的网友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2.4G换信道试试

网友A:
我想知道洗衣机联网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洗衣机联网干啥...

因为米家app里面设置比较详细,比直接在洗衣机上面方便,洗涤时间什么的。。。。。

楼主:
好像不太行,试过更换过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洗衣机放厕所受潮了
WiFi天线腐蚀了,太重了,不然我拆了换个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太行,试过更换过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洗衣机放厕所受潮了
WiFi天线腐蚀了,太重了,不然我拆了换 ...

拆了把天线延长放外面

网友C:
固定IP吧,我家的互联网空调也是这样设置了,就没有断过线。

网友:
可能是累了

网友:
按着WIFI灯不放,重置,重新连接一下,可能就会OK,,

网友D:
感觉是信号不稳定,换个路由试试看。

网友:
再找个小米路由判断问题

网友E:
我家的海尔洗衣机,联网非常稳定。倒是美的空调,,一共买了五台,都是号称可以联网wifi的,有四台无论如何都无法连接上路由器,配网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IP吧,我家的互联网空调也是这样设置了,就没有断过线。

没试过,后面研究下固定ip看看

楼主:
信道我好像优化过,不行。这个办法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信号不稳定,换个路由试试看。

使用当中换过3个路由器了,处理第一个腾达企业路由器印象里比较稳定,后面换的京东云的,别的企业路由器,还有做个小米路由器都是用着用着就莫名其妙的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海尔洗衣机,联网非常稳定。倒是美的空调,,一共买了五台,都是号称可以联网wifi的,有四台无论如何 ...

是不是路由器太新了,有些设备只能工作在2,4gWiFi下面

向你这种可以买个带红外的小米音响控制这些空调
话说你家真大,5台空调,豪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把天线延长放外面

我比较中意这个办法,就是洗衣机太重了,搬不动

网友:
洗衣机太重不好弄就换个思路,找台其他路由器中继信号放在洗衣机边上,让洗衣机连这个WIFI信号

网友(2023-10-08):
应该是2.4G信号干扰了,或者信号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