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打理磁带收放机

楼主(2023-05-03):
这个五一假期过得很充实,窝在家里修小电器赚钱,既满足了自己的业余爱好又赚一点零花钱,一举两得。
这个收放机插充电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充电器插座是自带开关的DC插座,插入插头时电池正极电路断开避免给干电池充电,我看了两天也没找到哪里坏了,实在没办法就和客户商量打算飞线用电池的电路插充电器,客户同意了,于是我就新加了一个电源插座放在电池仓里,这样不破坏收放机整体外观,还可以解决客户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真聪明。

网友:
八十年代一个月的工资

网友:
顺着线路跑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玉其外

国产东西就是内部一团麻。上学的时候流行磁带随身听,有索尼,爱华,东芝,京华。索尼的上铺掉下来,四分五裂,捏在一起继续用,京华的打开后盖和这个图差不多,很多飞线

网友:
做工还行,寻早以前的味道

网友B:
没把电池仓改成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把电池仓改成锂电???

客户的,必须加钱。楼主自己的,则不惜成本。

网友:
可以保存起来作纪念了

网友:
有点年头的产品了

网友:
这东西电路比较简单,仔细跑跑线应该能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C:
一般是插座上的切换开关坏了,用锡焊上使电池外接并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插座上的切换开关坏了,用锡焊上使电池外接并联即可

试过了锡焊也没有解决,不是切换开关的问题,切换开关确认过没有问题,应该是电路有故障,但是这个电路看起来太乱了不想费时间查了,于是干脆用电池的电路插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锡焊也没有解决,不是切换开关的问题,切换开关确认过没有问题,应该是电路有故障,但是这个电路看 ...

那可能是铜箔断,一般在受力处或螺丝把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