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悍骏GR150摩托车调节气门间隙找不到T标记

楼主(2023-05-03):
济南轻骑铃木悍骏GR150,2015年买的,现在哒哒声非常响,不管冷车热车都非常响,首先怀疑是气门间隙变大,但它时不时又会消停一会儿,也怀疑过小链条,但我觉得气门间隙的可能性更大点,先拆了看看情况。按照流程先对磁电机上的T标记,但这个车上转了一圈没见着T,只有1条竖线,问问大家这条线是不是代替T标记的呢?
这3张图像是一个平衡的结构,凸起来的一块,长度大概有5公分的样子

然后就是1条竖线

再往后是一组像序列号的东西,KD57B1

网友A:
机械的东西不到非拆不可不要拆,气门或者正时有问题不光是声音体现,还有动力,排气等体现,可以先买个专用听诊器听。

网友:
那条直线了。不过不叫节气门吧,是正时链条对准的地方。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 你把气门盖打开 看气门  排气门打开之后关闭  进气门打开之后关闭  这时候活塞开始上升 感觉到明显阻力了就是到上至点了

也可以把火花塞卸了 插个螺丝刀 看看磁电机那一竖 是不是和螺丝刀在气缸内的是最短的  磁电机上应该有两个标记一个F 一个T  一个竖线真没见过

网友:
单缸机调气门最简单啊 拆掉火花塞 捅一根筷子进去 然后盘发动机 用筷子的最高点判断上止点 注意是压缩上止点还是排气上止点 最多盘两圈就找到了

网友C:
需要大修了可能

网友D:
凸起来的一块是点火感应,你这故障绝对是小链条松了,跟气门关系不大,重点检查小链条的张紧器和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东西不到非拆不可不要拆,气门或者正时有问题不光是声音体现,还有动力,排气等体现,可以先买个专用 ...

其实我这样已经坚持了1年了,当当当的实在是烦,尤其是等红灯的时候 。你说的听诊器是啥,方便放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 你把气门盖打开 看气门  排气门打开之后关闭  进气门打开之后关闭  这时候活塞开始上升 感觉 ...

第一个方法不错,试试看
第二个方法,我的火花塞插入方向跟活塞运动方向不在平行线上,估计用不了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大修了可能

这个可能性不大,毕竟哒哒哒的响着也跑 了不少,只是声音烦人,动力方面也没感觉到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凸起来的一块是点火感应,你这故障绝对是小链条松了,跟气门关系不大,重点检查小链条的张紧器和导轨 ...

我先看看气门吧,以前调过其它车的气门,小链条还真没整过,但愿不要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这样已经坚持了1年了,当当当的实在是烦,尤其是等红灯的时候 。你说的听诊器是啥,方便放个链接吗 ...

这个东西,用途挺广泛,十几块到几十块。

网友E:
图都是一个小孔看过去,如果还不敢开盖,就建议别自己调了,去找个专业修车的吧。

网友:
直接火花塞拆了到上止点就可以调了,铃木的缸头有问题修不了
哒哒响先检查下正时链条张紧器

网友:
以前盲调气门间隙的漂过,间隙无所谓,留热胀冷缩的变化就可以

小链机,也是机头哒哒哒响,把气门盖打开直接松紧固螺丝把气门调紧了一点点,结果脚踩启动觉得有阻力,就又回调了一点,机头不响了,启动也正常,就一直开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都是一个小孔看过去,如果还不敢开盖,就建议别自己调了,去找个专业修车的吧。 ...

那个孔就是用来观察标记的,调个气门开啥盖,又不整小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方法不错,试试看
第二个方法,我的火花塞插入方向跟活塞运动方向不在平行线上,估计用不了这个方 ...

进气门关闭后 活塞到上至点 用手上下晃动气门上面的摇臂 小的间隙 需要调气门螺丝  如果间隙过大 说明凸轮轴和摇臂磨损严重 时规链是由涨紧器自动调节 时规链应该紧压在凸轮轴的牙盘上 不能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气门关闭后 活塞到上至点 用手上下晃动气门上面的摇臂 小的间隙 需要调气门螺丝  如果间隙过大 说明凸 ...

昨天抽了一点点时间拆了气门盖先看看情况,结果不管怎么摇都没有间隙,迷茫了
想拆涨紧器发现保护启动机的那个铁壳拆不下来(有一个螺丝被挡住了,我的套筒去不了),等工具到位了再动手

网友:
小链条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