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既然烙铁头镀锡了 为什么会氧化 不是应该锡氧化后才能造成烙铁头氧化么为什么高温就可以是烙铁头氧化的借口

楼主(2023-05-03):
今日问题 既然烙铁头镀锡了 ,为什么会氧化 ,不是应该锡完全氧化后才能造成烙铁头氧化么。为什么高温就可以是烙铁头氧化的借口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了估计也能当个院士

网友A:
镀锡层磨掉了 露出铁层,
铁层高温生成的氧化物 不粘锡。
磨去铁层的氧化物 铁可以粘锡,
但是不牢固 一旦露出铁层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
就马上老化生成不沾锡的铁氧化物。
铜也是一样道理,黄铜导热差杂质多,
紫铜 好些 也是温度高生成不沾锡的铜氧化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锡层磨掉了 露出铁层,
铁层高温生成的氧化物 不粘锡。
磨去铁层的氧化物 铁可以粘锡,

试着清理一下普通焊盘上的锡,看容不容易清理出铜箔并让其氧化。

网友B:
高温下,烙铁头的铁层氧化加速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着清理一下普通焊盘上的锡,看容不容易清理出铜箔并让其氧化。

老式外热烙铁 就是纯铜的烙铁头  开着干烧 可达到450度以上,然后铜就变黑了。

铜箔常温放几年也会生成一层黑色氧化物 不用烙铁磨去表面黑色氧化物 也不沾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下,烙铁头的铁层氧化加速呀!

镀锡层可以隔绝氧气,在锡没有完全消耗前。镀铁层不应该氧化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镀锡层可以隔绝氧气,在锡没有完全消耗前。镀铁层不应该氧化才对。

谁能保证完全隔绝,说不定微观上的孔隙呢,比如锡原子间的间隙可能让氧原子通过,我瞎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你以为是盖棉被啊,一层叠一层。
实际上紧挨着铜箔上的只有一层,铜锡合金层。烙铁咀也是一样,是铁锡合金层氧化了。除非你能将烙铁咀一直保持有锡的状态,不然铁锡合金层露出来,高温氧化了就不沾锡。

网友:
损耗,不管镀啥,只要使用,就有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能保证完全隔绝,说不定微观上的孔隙呢,比如锡原子间的间隙可能让氧原子通过,我瞎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

感觉是这样,还是有空隙的。

网友D:
就是高温氧化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高温氧化物嘛

接触空气那面会生成氧化物 。上锡面镀锡后是与空气隔绝的。理应不氧化才对。

网友:
镀层不好的,确实容易氧化

网友:
消耗品罢了,用之前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烙铁头接氮气或氩气覆盖,一些电子厂的波峰焊回流焊就是这样玩的

网友:
一般搪了锡的地方确实不容易氧化,高温海绵上蹭掉锡渣就吃锡了,但锡挂在烙铁头上是不均与的,干烧时间长了锡薄的地方就氧化了,看上去还有锡其实锡薄的地方已经都成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