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个19V的笔记本电源给18V的手电钻用会不会很快挂?

楼主(2023-05-04):
一把18V的手电钻,没电池,懒得改电池了,想改有线的了,手上有很多老的19V3A的笔记本电源,用可调电源测了下这电钻最大电流也差不多3A左右,那用笔记本电源改会容易挂吗?我是说电源会很容易挂吗?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启动的时候要慢,因为启动电流超3A

网友:
  记得博世12V  钻木头 最大 好像是 16A   ……

网友:
18V 电池充满电有21V 19V还算低了

网友:
3A不行吧,启动的时候电流很大,电源会打嗝。我一个18V大艺的,用19V5A的都打嗝

网友:
怕是带不动哦,如果是19V 10A的还差不多,不过本子电源通常都是5A以下的...

网友:
去搜下电机的 启动电流  堵转电流 这几个词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当然实际上可以去试试,笔记本电源保护设计很好的。

网友:
完全可以。但是电流不是那样算的。需要在手电钻位置并大容量电容,最好超过2000uF,要不然启动不了的。我经常这样干,因为电池充电太慢了

网友:
启动时慢慢提高电转的转速,启动电流就不会大了,电源也不会进入保护状态,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笔记本电源保护比较齐全,硬不会挂,但是也用不了。

空载3A的话,启动瞬间能有15A以上,随便用用5A,10A是正常。

笔记本电源只有保护的份。

网友:
不会挂,电源可能会保护动作

网友:
启动电流不够,应该用不了

网友:
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用支持的最大的钻头转个木头看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
试一下,实践出真知。

网友:
你测的电钻的最大电流是空载还是重载的?我估计很悬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大概率是运行不流畅,劲小

网友:
大概率没问题

网友:
电机的带载电流都会比空载高不少,更别说还有堵转电流更大,如果只是按空载电流配电源估计都用不成,一用电源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