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LENOVO S531/PA-1121-04适配电源拆解,出邮费送

楼主(2023-05-04):
电源已坏,无烧坏痕迹,无摔坏痕迹,拆解看一下,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适配联想S531超极本,如果有想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免费送你,邮费自理。

网友:
看不出问题~~~

网友:
外壳已废了

网友:
看着还行,运费多少?

网友:
这个电源是你一直在用么,还是收回来的? 这种电源故障率比非常低呀,基本没见过正常使用坏掉的,都是进水摔坏的,摔坏也都是焊接脱落,补焊一下就可以了。测量一下输出电容两端有没有电压。 或者是引线断了么。

网友:
看到那么多胶

网友:
电源不错的。改个电压使用范围比较广。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

网友:
拆成这样就不接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是个大好人。

网友: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无损拆外壳?

网友:
屏蔽罩表示很受伤。

网友:
看着内部结构还蛮新的。

网友:
内部胶没少打啊。

网友:
修过几个这种电源,一般是高压保险、电源驱动IC的问题!

网友:
闲鱼上能用的也就二三十块吧,何况外壳已经报废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但外壳都报废了,谢谢楼主不接了。

网友:
电源看着还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