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一台荣耀V10手机不能开机

楼主(2023-05-04):
按开关不能开机,插充电器到如图所示页面,然后很快关机。

手机是兄弟的,他嫌原电池待机时间太短,在乡镇维修点更换了电池,过了没几个月就这样了。偶尔能开机,开机后待机时间很长,说明电池容量足。可是这个故障感觉又是电池的问题。请懂得说一下。

网友:
外屏碎,内屏有白点,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要看换的啥电池,品牌电池近百元,杂牌几十元,假冒或者改装电池十几元

网友:
可能换电池碰到哪里了?但是用了几个月正常,也可能就是手机的问题

网友:
额,荣耀v10有批次主板容易出问题,后面没事就自动重启,是不是也是主板问题

网友:
估计是换电池的问题

网友A:
你得问问他是不是升级过了,最近荣耀手机好像犯病总是提示升级,讨厌的很。

网友:
就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问问他是不是升级过了,最近荣耀手机好像犯病总是提示升级,讨厌的很。 ...

先怀疑有没可能是电池瞬间输出不足,毕竟开机耗电大,直接了一个大功率5V电源实验。接通半小时,发现一直在这个画面不再关断,也不再下一步。跟开始亮一下即关断不同。看来是系统问题了。还能解决吗?

网友:
换字库或者刷老版本试试看理论上是字库有坏块了吧曾经遇到过红米出线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强制还原系统试一下,重启,音量上或下加电源键,

网友C:
应该是电池问题,内阻变大了。
开机的时候手机的功耗比较大,电池内阻大的话,压降就大,导致手机供电不足,因此开不了机。
试试连着充电器再开机看看。

网友:
没经验,说不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还原系统试一下,重启,音量上或下加电源键,

重启也是到这一步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问题,内阻变大了。
开机的时候手机的功耗比较大,电池内阻大的话,压降就大,导致手机供电不足 ...

见九楼,我就是这样做了,发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还原系统试一下,重启,音量上或下加电源键,

可是结果一样,还是到这一步停了。不进入还能别的方法还原吗?

网友:
字库有坏块也会导致启动卡住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个荣耀V10, 4+64的。 目前只是屏幕外屏裂了几处,触摸操作和显示都正常。
由于手机残值不高,我也没有兴趣去换屏了,当一个音乐播放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结果一样,还是到这一步停了。不进入还能别的方法还原吗?

可以用线刷重新刷机。我的这个V10之前也是因为在升级到鸿蒙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操作(恢复出厂设置),结果在重启的时候提示机子硬件有问题,百度了之后按照网上的方法重新刷了鸿蒙的某个版本的ROM之后恢复了正常,也可以正常升级更新。

网友:
我的一直重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