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选哪种整流方式

楼主(2023-05-04):
这个模块最高输入电压是50v的

准备用这个变压器,虽然小了点,但是大的会把外壳压坏

双15v,中间轴头的

半波,全波或者桥式?

网友A:
全波不容易坏,有条件当然是全波!

网友B:
这是怕整流后电压过高烧模块吗?

网友C:
哈哈,我怀疑楼主在逗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怕整流后电压过高烧模块吗?

是的,又不想太低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怀疑楼主在逗我们。

哈哈,我是淄博的,我要考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波不容易坏,有条件当然是全波!

哈哈,和我想的一样,我就是选全波整流,虽说电压低了点,但也没办法

网友:
小白在一旁吃瓜看高手华山论剑

网友:
我的老天,这个需要问吗?当然桥式啊。电压高了上稳压啊。

网友:
全波也不会超过50V啊,担心什么呢?

网友:
桥式电压高

网友D:
壳子那么大,内部弄这么个玩意,有点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那么大,内部弄这么个玩意,有点虚哦

哈哈,外骨骼不结实

网友E:
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只能得到空载15*1.1414=21.2V,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空载32.8*1.1414=46.38V(使用楼主最高电压),也不超50V电压。看你使用的后级是开关电源,个人觉得还是使用桥式整流,有利于使用直流电源时有较宽的调节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只能得到空载15*1.1414=21.2V,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空载32.8*1.1414=46.38V(使用楼主最高电 ...

46v很容易就超过5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只能得到空载15*1.1414=21.2V,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空载32.8*1.1414=46.38V(使用楼主最高电 ...

要是40v就比较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