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台数显电动绕线机

楼主(2023-05-04):
手上一台手摇绕线机和一台机械自动排线绕线机,但因为绕线固定线圈骨架的丝杆都是M10的,碰到小线圈各种不便,加上两台绕线机都是机械表盘显示,读数不便。最近利用手边现有材料重新制作一台数显电动绕线机,计数采用磁控开关采样,电子计数器显示,动力采用24V直流减速电机,固定线圈采用1.5——10mm钻帽,结构原理非常简单,见下图:

网友:
想知道怎么弄法啊。。。

网友A:
我以为是绕定子或转子线圈那种呢

网友B:
原来电动机是计数器啊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C:
电磁开关或者霍尔?

网友:
楼主这是准备大干一场啊。

网友:
以为能绕环牛呢

网友D:
加上自动张紧呀!没有涨紧轮没得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自动张紧呀!没有涨紧轮没得灵魂!

电机可移动,根据漆包线直径用电机皮带轮涨紧,用皮带传动的目的之一是超载时皮带打滑,起到保险作用
如果您是说漆包线涨紧,也有,是利用原来那台自动排线绕线机的放线涨紧装置,因为是原有的成品,我没有拍照。

网友:
这么大个工作间真让人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绕定子或转子线圈那种呢

是绕小型变压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电动机是计数器啊

电动机是绕线的动力,计数器是对绕制的线圈匝数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开关或者霍尔?

霍尔元件用在这里太麻烦,用的是干簧管的改进磁控开关

网友:
机械方面做的真好,关键计数能否实现加减计数,只能加计数的话,万一往后倒几圈就麻烦了

网友:
改的不错!你还会奥线圈啊

网友:
没看明白是如何计数的

网友:
实用就是好。

扎实的笔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