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60行车记录仪eMMC有扩容成功的吗

楼主(2023-05-04):
买的360行车记录仪K980,64G eMMC,4K视频占用太大,而且还有什么紧急视频占用空间,正常录制只有1个多小时,想扩容128G的

网友A:
我以前买的怎是外置TF卡的,内置寿命会不会很短哦,每天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的怎是外置TF卡的,内置寿命会不会很短哦,每天写入

我之前也是外置TF的,升级4K的这款,就是内置的了

网友:
可以扩容,字库镜像过去,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B:
紧急视频如无需要则可直接删除。行车记录仪用作行车记录和取证的情况下,1080P60F足够,设置到2K时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没必要使用4K分辨率占用空间和更快的消耗存储芯片的寿命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
对交通事故判责来说, 1080p的已经足够了

网友:
记录仪的应该直接换就可以了吧,不需要编程器吧,,不然就搞不了

网友:
跟换这个估计需要点技术

网友:
没这个技术。直接tf卡啊

网友C:
4K记录?移动视频,帧率刷新率比分辨率有用,楼上说的1080p60帧就行,但是现在很多记录仪一般只有30帧或者24帧,反而分辨率就猛加大

网友:
这个东西,最最最重要的,不是拍电影保存记录美好事件的

而是记录突发安全事故的,突发安全事故取证时间点,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你的居然能录1小时,足够了..................

记住,这玩意的作用是啥????????

不掉帧、不掉秒,实录,清晰,比啥都好.............

网友D:
你是多想不开买内置存储的?,就行车记录仪这种高强度损耗的,1年~2年基本上就废了,(如果车开得勤,可能废得更快),还不如可以换卡的,就算可以质保,你浪费那个时间,太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紧急视频如无需要则可直接删除。行车记录仪用作行车记录和取证的情况下,1080P60F足够,设置到2K时效果已经 ...

他说的是紧急视频的文件夹单独占用一部分空间,自己无法分配到普通视频里,我买的70迈就这样的,只有换更大的存储卡。
话说这款行车记录仪不能插存储卡吗?

网友:
感觉没有必要,因为有存储卡,比较方便

网友:
1080P够了吧,不能插tf卡吗?

网友:
吃瓜群众,帮顶一下

网友:
去手机扩容的那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4K记录?移动视频,帧率刷新率比分辨率有用,楼上说的1080p60帧就行,但是现在很多记录仪一般只有30帧或者2 ...

我买运动相机也是,帧频高的实用,遇到过H9假的60fps,PotPlayer逐帧快进是2个相同画面,感光片最大30fps刷新率。IMX291感光片晚上30fps,白天60fps,日夜恒定60fps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多想不开买内置存储的?,就行车记录仪这种高强度损耗的,1年~2年基本上就废了,(如果车开得勤 ...

我对这个有另外的见解,我自己两台车,现在平均一台一年1万多公里,以前专门开一台,一年2.5万公里左右,盯盯拍2使用的是32G的TF卡,用了5年多了,暂时没事。另一台使用内置的32G的,应该跑了4万多公里,暂时也是没事。我的想法是内置的emmc内存,应该比TF的稳定耐用。如果价格一样,我偏向使用带内置的记录仪。当然我这两套旧设备,写入也最高2K30帧,不过我一般选择1080,基本可以超8小时以上的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