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定时温控器YM-573

楼主(2023-05-04):
一个带定时的温控器,可以用在电热毯,烙铁等场景,没啥好说的,大家看看。
wechat_upload1683163618645309e2a175a
wechat_upload1683163620645309e40ff3c
wechat_upload1683163621645309e5a049f
wechat_upload1683163622645309e6dcd61
wechat_upload1683163624645309e85e5f4
wechat_upload1683163625645309e9d7db6

网友:
这个凑或用用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网友A:
这个怎么实现测温的?

网友:
这种是不是电阻负载可以,感性负载就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实现测温的?

不能测温,只能调温,是开环控制

网友B:
不知温度如何控制

网友:
这个多钱一个

网友:
看上去好像还可以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玩玩。

网友:
厂家称其为调温器,不一定有衡温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实现测温的?

这不是测温的,可控硅调整功率大小 ,从而达到调整温度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温度如何控制

用一只温度计监控温度,手动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达到控温。

网友:
万物皆可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不错,用料扎实

网友:
遥控器就是一个延伸器材,不复杂,使用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