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2K笔记本更换4K屏后无法使用,卡顿,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2023-05-04):
各位大佬,请教下,小弟买了个宏碁非凡X,
原装屏幕是2K-40pin接口的,我觉得屏幕亮度300太低了,
然后某鱼买了个4K屏幕400亮度的,装上去可以点亮,也能正常识别分辨率,但是画面很卡,鼠标卡顿
进pe系统各种操作也正常,然后重装系统,没安装英特尔显卡驱动的时候,显示正常操作流畅,
但是安装英特尔集成显卡驱动后,就很卡顿,画面像PPT,有时候画面有撕裂感
是屏线带宽不够?还是啥原因,搞不懂了,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么?是要刷屏幕固件?
实在不行,能改屏幕固件成2K么,这样应该就不卡了,不行就换回2K屏幕了

网友A:
14英寸1080p正好吧

网友A:
设置一下让独显输出

网友B:
你应该装N卡的驱动吧,为什么装intel驱动?

网友B:
CPU内置显卡估计是支持4K显示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让独显输出

这款宏碁非凡X,默认只支持集成显卡输出,独显设置不了,包括外接显示器,也是集成显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英寸1080p正好吧

亮度太低了,想着换屏就买了个4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装N卡的驱动吧,为什么装intel驱动?

这款是英特尔集成显卡输出的,n卡的驱动也装了,还是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内置显卡估计是支持4K显示困难。

有可能

网友:
驱动不对吧,或者是显卡支持4k 60hz困难

网友C:
估计是显卡驱动不支持4K吧,带不动,拖尾,有没有试过改低分别率和模式试试

网友:
应该是集显带不动4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显卡驱动不支持4K吧,带不动,拖尾,有没有试过改低分别率和模式试试 ...

试了改1080了,还是卡顿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需要在bios里面设置吧

网友:
显卡性能均没问题,建议更换驱动试下,也可设置独显直连看下效果,问题解决则是驱动问题。另外可同时外接支持同等分辨率的显示器以复制模式看一下流畅度,如果外接显示器没问题则考虑屏幕排线或主板设计缺陷。

网友:
显卡性能不行,带不动

网友:
估计是驱动没装对,去官网重新下载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
3050ti的独显,切换独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