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砧板出现事业线!能用硅胶吗?

楼主(2023-05-04):
挺性感一条:

有人说翻个面后入式啊。不行,这砧板适合娱乐圈,沟很深,贯穿了。

所以想填了她。以免藏污纳垢。

什么胶好?貌似环氧树脂胶,透明,还无毒:

其实就是AB胶,或者热熔胶。热熔胶貌似更安全,食品包装也在用。

但我胶枪大概温度不够,出来的胶流动性不行,渗不进缝里。

求思路。谢谢各位!

网友:
应该可以的,网上很多做树脂件的用树脂填缝

网友A:
什么胶你都不能吃,用水泡吧。

网友:
换新的吧,所有的粘胶,对它是无效的。
不信,去试试。

网友B:
食品级木工白乳胶

网友C:
外加不锈钢环后,再在沟沟挤进木条,用木条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加不锈钢环后,再在沟沟挤进木条,用木条填充。

最靠谱方案

网友D:
对半锯开,重新拼接,四周加钢圈拉紧,然后重新泡水。只要手工到位,锯开的重新也是无缝的。只有物理维修,才是安全可靠的

网友:
紧箍咒给它安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加不锈钢环后,再在沟沟挤进木条,用木条填充。

难度较大啊,这沟照片显大,要挤进木头似乎难。杉木条榔头砸,也不会均匀分布啊

网友:
切西瓜牙,再三角楔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食品级木工白乳胶

我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半锯开,重新拼接,四周加钢圈拉紧,然后重新泡水。只要手工到位,锯开的重新也是无缝的。只有物 ...

是个好方法,但是新手可能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胶你都不能吃,用水泡吧。

泡涨,缝会消失?

网友:
钢圈 箍上,然后洒水 或食用油 到上面 渗进去了,膨胀了,那道裂缝 自然就愈合了。。。。

网友:
加钢圈最好,要不后期还是很容易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加不锈钢环后,再在沟沟挤进木条,用木条填充。

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用环氧树脂可以,但是这个裂缝,但是毕竟是塑料。可以用传统骨胶+木粉,木粉可以用打磨木头获得。骨胶用95度热水泡成蜂蜜状态就能用。

不过还是觉得楼上说的切开从新拼比较好。

网友:
车珠子算了。

网友:
还是换新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