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功放机jonvast_DS-1031

楼主(2023-05-04):
在家收拾房间,发现这台老旧功放机,好久没有用,拆了看看。
机壳有些生锈了。功放可以音频输入、话筒输入、USB插卡、带FM收音功能

话筒和USB接口

旋钮好几个

背面

拆开上盖

功放板

4个D718芯片,拍得不好

100W环牛

经测试话筒和收音已经坏了,USB和音频输入正常。电位器有时接触不好,有些杂音,功放机太低端了。

网友:
变压器倒是挺大的。

网友:
这个比较老了吧

网友:
没有产地的山寨机

网友:
我也有一个,老重了,不知道能卖多少钱

网友A:
环牛不错,不知道是不是铜线

网友:
环牛一定是铜线的,现在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功能不少,变压器看着挺霸 气

网友:
只要带这种MP3解码模块的就是低端货

网友:
做工 音质 应该不是很好

网友:
这种低档货没有玩的意义,卖废品算了。

网友:
这功放适合店铺背景音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牛不错,不知道是不是铜线

过去的,应该是铜线。

网友:
850架构功放,低端的

网友:
低端的功放就没有保存加重了

网友:
看用料,音质应该很一般。

网友:
变压器还够大的

网友:
看板子上的电容,声音也好不了

网友:
还好,功能挺多,基本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