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帖)关于改电动车充电器电压的问题-高频变压器

楼主(2023-05-04):
搞错了,高压绕组是双绕组,低压是单绕组,高压包着低压。

电动车充电器可能是来源最普遍的电源了,二手杂牌10元左右,48v12a的输出电压在56v左右,电流1.8a,刚看到网友说要将其改到35v,这里俺就有了一个无知的想法:

高频变压器一般都是三明治绕法,高压初级和低压次级是交叉分层绕的,就是说变压器的次级是双绕组串联的,我想如果将串联的绕组变成并联,不就是电压减半,电流加倍么。
可问题是两个绕组的圈数不可能完全一致,两绕组的输出电压稍有差异,这里就请教大家这样直接并联是否可以?

网友A:
你的充电器电源芯片如果是3842,只要把芯片换成3843,就可改成35v,根本不需要动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充电器电源芯片如果是3842,只要把芯片换成3843,就可改成35v,根本不需要动变压器。 ...

我想改变压器增加输出电流呀。

网友:
肖特基整流后再并联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改变压器增加输出电流呀。

电压降了,电流可适当增加,不超过原来的总功率是安全的。。

网友:
感觉变压器尽量不要动吧,设计时应该是匹配磁通量线圈粗细和匝数什么的了吧

网友:
将次级线圈的线并连绕回,再改431的电阻。可以电压减半,电流翻倍。

网友:
一般是初级次级初级绕制的,次级绕制如果是一层串联改并联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懂,反正有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案例

网友:
应该不能直接并联!

网友:
72v充电器有5A的,

网友:
如何确认方向一致

网友:
并联必须要匝数相同,方向一致。实际操作很难做到,愿意折腾的话重绕变压器可行

网友:
要增加输出电流,光改高频变压器是不实际的,还得看开关管有没有那么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