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八年的奇瑞更换玻璃升降器齿轮

楼主(2023-05-04):
奇瑞八年多,5万公里,除了保养,没修理过。

车窗下不到底,异响,经论坛得知是齿轮坏了,马爸爸家买的齿轮今天换了。

首先拆门,注意有两个螺丝没在明处,其它螺丝都看得见。

确定螺丝拆完,然后手扣,都是卡子。

拆下的门板,注意线束与拉线。

然后用胶带固定处内膜与玻璃

接着就要把升降器总成拿下来,难的是取玻璃卡子,下面直接发升降器与琉璃相结合的位置就知道怎么取了。

然后打开这个圆盖,不费什么劲就撬开了。然后就换齿轮。有卡簧钳就好弄。最好备卡簧钳!

换下的齿轮:

网友A:
为什么都是塑料齿轮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是塑料齿轮惹的祸

估计换金属齿轮的话会有异响。设计的人肯定是考虑过的。

网友:
花小钱办大事就搞好了

网友:
学习下,我也买了个升降器,准备换总成

网友:
齿轮齿这么密

网友B:
不用拆升降器总成的,只要拆齿轮那一部分就行,前门能拆下固定螺丝拿出来拆,后门拿不出来在里面翻个面拆齿轮,我的也是奇瑞,4个门的齿轮都换过了

网友:
拆门更换塑料齿轮,只是第一次拆门感觉难,以后再拆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这个齿轮的齿有点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升降器总成的,只要拆齿轮那一部分就行,前门能拆下固定螺丝拿出来拆,后门拿不出来在里面翻个面拆齿 ...

确实也是啊,拿出一半就行。

网友:
POM 材质的齿轮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自己浇铸一个铝合金的

网友:
塑料齿轮惹的祸

网友:
奇瑞车就这点好处,资料全、配件便宜,车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换金属齿轮的话会有异响。设计的人肯定是考虑过的。

蜗轮不会有异响  单纯的是成本会增加很多  而且塑料的也完全够用了

网友:
奇瑞不考虑大西北的冬天气候,塑料卡扣、齿轮我已经换6套了,冬天玻璃都是锁死的,不小心碰一下就报销了

网友:
这门用料可以啊,白色隔音棉,8年车车门塑料布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