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文件夹高级属性“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是灰色的无法勾选?

楼主(2023-05-04):
想加密文件不让别人看,发现是灰色的。记得以前用过这个功能啊

网友:
1.按“Win+R”打开“运行”对话框,然后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进入“注册表编辑器”然后转到以下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System CurrentControlSet Control FileSystem

3. 将“File System”展开,在右侧窗口找到名为“NtfsDisableEncryption”的文件。然后双击它,并将其值设置为“0”。

4. 点击“确定”保存设置。然后找到要加密的文件,然后点击右键“属性高级高级属性”选项。查看加密选项是否可选。

网友:
右键管理员运行

网友:
1,这个EFS加密可能无法满足你的需求,因为是基于证书的,有证书就能直接访问,如果不让别人看还得把证书删了,并不是通过密码来访问
2,EFS加密需要磁盘文件系统是NTFS才行,你这个灰色的话,看下盘是不是FAT32
3,如果对于U盘等等的加密,推荐用USB厂家自带的加密工具,或者使用bitlocker to go加密

网友:
EFS加密需要NTFS或者EXFAT文件格式
请谨慎启用EFS加密并备份证书,不然会死得很惨

网友:
windows10专业版才支持,windows10家庭版不支持EFS加密。
EFS(Encrypting File System,加密文件系统)是从Windows 2000开始就提出的一种基于NTFS文件系统的核心文件加密技术,主要是用于保护本地数据。

如果把未加密的文件复制到具有加密属性的文件夹中,这些文件将会被自动加密。若是将加密数据移出来(前提:你正在使用的账户有移动\复制\删除已加密文件的权限),如果移动到NTFS分区上,数据依旧保持加密属性;如果移动到FAT分区上,这些数据将会被自动解密。被EFS加密过的数据不能在Windows中直接共享。如果通过网络传输经EFS加密过的数据,这些数据在网络上将会以明文的形式传输。NTFS分区上保存的数据还可以被压缩,不过一个文件不能同时被压缩和加密。最后一点,Windows的系统文件和系统文件夹无法被加密。

网友:
这个加密只是杜绝了复制到别的电脑上、重装系统后不能看。

如果有证书还是能看的,想开这个一定要备份好证书,不然,一删了之。

网友:
没玩过,还是楼主玩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