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钨丝灯泡如何发出紫外线?

楼主(2023-05-04):
昨天淘宝推送了这个。不懂原理。

网友:
是气体灯泡吧,充了什么特殊气体?

网友:
可能是加水银,石英玻璃外壳

网友:
温度达到几万摄氏度应该就能辐射出紫外线了

网友:
钨丝灯应该是黄色的吧,紫外线的灯应该是特制的。

网友A:
可以隔着一个普通玻璃仔细观察一下 (普通玻璃能阻挡UVC紫外线,保护眼睛)

刚刚上电点亮的时候灯丝是全部亮的, 这时电流主要从灯丝通过.

但是慢慢的灯丝会变成只有头部一点发亮甚至不亮了. 这是因为灯丝发热导致的高温蒸发了里面的汞(也有用其它介质的), 蒸汽汞成为主要电流回路, 进而激发出紫外线.

里面的蒸汽汞电阻小于钨丝的电阻, 只剩下少部分电流从灯丝通过.

那两个薄片状的东西是为了增大接触面积, 减小气体回路的电阻.

网友:
金属卤素灯是为改善光色而在高压汞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光源,不仅光色好,而且光效也高,通常在高压汞灯内添加某些金属卤化物,靠金属卤化物的循环作用,向电弧不断的提供相应的金属蒸汽,金属原子在电弧中受激发而辐射该金属的特征光谱线适当的选择金属卤化物并控制他们的比例可以制成多种光色不同的金属卤化灯,其灯光含有紫外线所以要求安装要有标准的,卤素灯就是碘钨灯,碘钨灯的灯管中装有灯丝碘钨灯的灯管里面有碘,碘和灯丝的钨起化学变化以后,可以使灯丝的温度升高,所以发出的光较强。

网友B:
以前有低功率的荧光灯,不用镇流器,就一个长形的灯泡,后来因为功率低,光色不好就淘汰了,这种灯把荧光层去掉估计就是这种紫外线灯

网友C:
光是一种电磁波,灯在发出可见光波的同时一定也发出紫外线和红外线,但占比很少,所以没有什么危害,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是一种电磁波,灯在发出可见光波的同时一定也发出紫外线和红外线,但占比很少,所以没有什么危害,抛开剂 ...

他这个显然是当紫外灯使用了,就是说计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低功率的荧光灯,不用镇流器,就一个长形的灯泡,后来因为功率低,光色不好就淘汰了,这种灯把荧光层 ...

有道理,回答了两个问题,以前见过那种长棒荧光灯,3w,e27的螺口,特别奇怪为什么没有镇流器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隔着一个普通玻璃仔细观察一下 (普通玻璃能阻挡UVC紫外线,保护眼睛)

刚刚上电点亮的时候灯丝是全部亮 ...

感觉有道理,看介绍是短波长紫外线,200多纳米

网友D:
水银气体 石英玻璃外壳,和医用消毒的一样。只能做气体消毒,玻璃外面不能有异物,每次用之前要酒精擦拭表面。灯泡大小决定了消毒空间气体容积,家用这个是个噱头,没卵用。空间必须密闭没有气体流通,家用做不到,一开窗就完了,还得重新消毒。现在医院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银气体 石英玻璃外壳,和医用消毒的一样的。

医用那种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没有涂荧光粉的日光灯,这个表面一看是个钨丝灯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医用那种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没有涂荧光粉的日光灯,这个表面一看是个钨丝灯泡。 ...

日光灯的原理就是紫外线激发荧光粉来发光的呢。

网友:
感觉6楼说的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银气体 石英玻璃外壳,和医用消毒的一样。只能做气体消毒,玻璃外面不能有异物,每次用之前要酒精擦拭表 ...

用酒精插倒是不知道,以前用过,后来怕把电器外壳老化变质,也不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光灯的原理就是紫外线激发荧光粉来发光的呢。

原理没荧光粉的灯管,但是价格比同款灯管贵很多,据说是外壳玻璃特殊,紫外线通不过普通玻璃,反正讲究挺多。现在好像学校用的多,晚上消毒。

网友:
钨丝上面的电子粉激发水银就能发出紫外光嘛

网友:
点亮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