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Midea/美的微波炉-定时器顺时针转/反转的问题

楼主(2023-05-04):
品牌:Midea(美的)微波炉

问题:定时器工作时,经常性会顺时针转动(正常工作:逆时针转动,即倒计时工作才对)

导致要人工监督来防止加热时间过长的问题。

经过拆解定时器,没看出所以然来,没有损坏的地方,可为什么就是不正常工作呢??时而又正常。(我也是第一次拆这个东西)

最后,发现此定时器的走时,是通过市电220V经过线圈启动的,也就是微型同步电机,考虑到此电机的特性,将蓝色定位口移了一个位置,经20来次测试,一切正常,再也没有出现过顺时针走时的问题。

课题:全新正常的此蓝色定位口应该是放置在那个位置???必竟我也是第一次拆这个东西,是否正确,仅供参考。

1、外观:简单实用型,个人觉得,微波炉最大的用处,就是加热

2、故障示意

3、拆定时器

拆开定时器机械部份,并没有发现异常问题

结构原理分析

故障处理

修复

网友:
仔细看一下结构应该就知道要放哪个位置了,看图上,如果电机齿轮顺时钟转是不是会带着蓝色卡子转动,然后转动到电机齿轮位置会被电机齿轮卡住从而往另一边转,另一边转蓝色卡子会被白色小立柱挡住但不会卡死,这样就可以正常转了

网友:
原来是通过卡子限止来实现的

网友A:
不知道LZ调整后,最大定时时间能设定到多少?如果还是35分钟的话,这样调整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调整后,最大定时时间能设定到多少?如果还是35分钟的话,这样调整是没有问题的。 ...

时间当然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调整了这个蓝色定位口,而改变时间的

时间不是由这个同步电机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当然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调整了这个蓝色定位口,而改变时间的

时间不是由这个同步电机控制 ...

忘了,电机只是为了走时,定时功能是在其他齿轮组实现的。
不过,奇怪的是,蓝色的定位卡怎么会翻过高山而毫发无损的。

网友:
电子钟表原理控制精度,定时手控,那蓝色定位块是否材质较软,卡不注

网友:
前几天拆修过一个微波炉定时器,不是这个样子的,看来这个是新产品,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徒增故障率

网友:
我现在也挺喜欢用微波炉加热食品。

网友B:
就是这样的,这是电压力锅定时器。定时器偶尔倒走,就是蓝色塑料件和齿轮间的粘性油脂没有了,涂一点凡士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这是电压力锅定时器。定时器偶尔倒走,就是蓝色塑料件和齿轮间的粘性油脂没有了,涂一点凡士林 ...

欢迎讨究.........如果蓝色的卡口,这样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原来拆开的原位置,是如何造成的??

奇怪的是,居然蓝色的定位卡翻过定位柱高山而毫发无损的

网友C:
蓝色塑料件和齿轮间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微波炉不加热是哪里坏了?保险没事。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定时器。

网友:
这种微波炉定时器,应该是机械定时器。现在新型都是电子定时器。

网友:
为什么这个不用发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色塑料件和齿轮间是如何连接的?

半紧不松的配合,之间利用凡士林的粘性使得蓝色塑料随着齿轮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讨究.........如果蓝色的卡口,这样是正确的话,那么我原来拆开的原位置,是如何造成的??

...

这个不知道,我的半球压力锅就是因为定时器时不时的越走时间越多(反转)才拆开的。涂了凡士林就好了。

网友:
成本又又降低了,以前拆过微波炉定时器是那种爪极电机式的,现在更简单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