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显示器那里坏了,电路板芯片有短接的地方

楼主(2023-05-04):
有点糊味,是不是灯管坏了强制开机的原因?

网友A:
你都会自己焊线了,还问我们哪里坏了,我们哪里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会自己焊线了,还问我们哪里坏了,我们哪里知道哪里坏了

坏的地方坏了啊……

网友:
拍的是床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会自己焊线了,还问我们哪里坏了,我们哪里知道哪里坏了

朋友买了个二手,不开机拆开看了下,先不是我短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买了个二手,不开机拆开看了下,先不是我短接的

屏可能坏了,哪里买的退哪里呗,估计没法修

网友:
110买个联想的L2364WA显示器算捡漏不

网友:
灯管老化触发保护后,如果是通过短接强制点亮而不是屏蔽关掉老化的那路灯管的话,老化的灯管强制点亮会产生高温到烫坏屏幕

网友:
肯定不是灯管吧,灯管坏了还能人背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的地方坏了啊……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

网友:
原来是灯管有坏的,短接去掉保护,现在是屏出问题了,如果修不好屏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C:
  现在显示器 太便宜了   刚刚 300块 弄台24寸  全新老工作站显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显示器 太便宜了   刚刚 300块 弄台24寸  全新老工作站显示器

工作站的显示器还是比较牛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作站的显示器还是比较牛的,感觉。

电网流出来的 没有开封 LT2452PWC  , 老货还行  这几年的不行 ……

网友:
屏板上的问题了,退或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站的显示器还是比较牛的,感觉。

来个链接好吗?

网友:
呃,好吧,同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网流出来的 没有开封 LT2452PWC  , 老货还行  这几年的不行 ……

国企仓库里很多好东西,可能从未开箱一直放到报废。

网友:
我修过几天显示器这样的故障一般是显示屏的插座松了,重新插紧贴上胶带就行了。

网友:
灯管的驱动吧,肯定一组灯驱动坏了,从另外的灯驱动上引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