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定向传音神功如今是武林基本功了?

楼主(2023-05-04):
以前看科学画报还是啥的,定向扬声器很科幻的啊?

还有什么声波武器,杀人于无形。

现在这种白菜价的定向喇叭,做成射灯状就可以,物理学不存在了吗?

是不是不如我不要中低音,单独一个高音仔放到蛋筒里,效果更好。

目的是经过门口的人可以听到,类似于展厅解说。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做到,把音频调制到超声波里面,人耳听到会自己把音频解析出来,超声波一般定向传输,所以这东西不是玄学。

网友B:
很早以前就有啊,随着超声波换能器的普及这货的价格也在下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做到,把音频调制到超声波里面,人耳听到会自己把音频解析出来,超声波一般定向传输,所以这东西 ...

嗯嗯,几百上千就可以买到了,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就有啊,随着超声波换能器的普及这货的价格也在下跌

嗯嗯,确实用超声波做载波。

网友C:
声音经过特殊声腔的处理,应该是能做到定向吧?就是指向位置声音大,其他位置声音小这种,就像是麦克风那种心形指向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经过特殊声腔的处理,应该是能做到定向吧?就是指向位置声音大,其他位置声音小这种,就像是麦克风那种 ...

恐怕不行。麦克风可以用多个拾音头,根据相位差进行运算,把收音范围缩在一个角度。

但播放声波,肯定会扩散的啊。几何形状可以集束,但角度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现在可能当武器用了,驱散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