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机加电后一直滴滴滴的报警,不制水

楼主(2023-05-04):
那位净水机方面的高手给指点一下。我们家的净水机是AO史密斯的400G无桶机器,用了3年了一直挺正常的。

今天早上要制水的时候,插上电源,机器一直滴滴滴滴的报警,不制水,也没有听到水泵启动的声音。
大家给判断判断是那坏了。。。。谢谢

网友A:
你这是在难为大家至少代码是啥?或滴滴几声说一下啊

网友B:
拍来看看啊,有可能滤芯报警,也有可能元件损坏坏了故障报警

网友:
2016年的老人了,该学会自己先诊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来看看啊,有可能滤芯报警,也有可能元件损坏坏了故障报警

我已经复位滤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难为大家至少代码是啥?或滴滴几声说一下啊

某有代码,是等长的滴滴滴声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有代码,是等长的滴滴滴声音

进水阀没打开?缺水报警?

网友:
进水压力正常?进水有无减压阀,是否堵塞?低压开关故障?高压开关故障?

网友:
感觉这玩意每个品牌的报警代码和声音都不相同,有问题都得找厂家去问,没有个统一

网友D:
进水压力,电源电压,出水有没有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阀没打开?缺水报警?

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压力,电源电压,出水有没有堵塞

电源电压现在是最大的怀疑方向。
我昨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源的直流侧电压是35.8V,按说36v的电源输出应该36v高一点儿才对。
昨天晚上我重新插了一下直流电源插头,后来就恢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现在是最大的怀疑方向。
我昨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源的直流侧电压是35.8V,按说36v的电源输出 ...

原来如此啊,看来方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