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287,UT181A,UT61E+测量电阻,粉色,红色,蓝色背光

楼主(2023-05-04):
1.我是用可调电阻板,先用287标定的,

2.我没有0.001的精密电阻,就这么凑合看吧,

3.10M欧的基本上都是不准的,手持表就不要测量10M都的了,完全无法测量太精确

4.手持表测量电阻,还是和台表没法比啊,真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5.还有粉色,蓝色,红色背光的17B+,其实红色是最清楚的

网友:
好表多了

网友:
一个表的我,根本就不纠结这个问题

楼主:
我感觉再好的手持表也就看个大概,要是认真测量精度还得上台表,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我感觉一般来说凑合就行了,一般来说我不会纠结小数点第二位以后的数组。

网友A:
看样子61e+比181更准确一点

网友:
今天晒61E真多

网友B:
电阻是用的 线绕, 还是塑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用的 线绕, 还是塑料块.

哈哈,肯定都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61e+比181更准确一点

没有标准电阻,也只能用287先标定可调电阻,可玩性还是61e+强一些,因为287和181一般人也无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用的 线绕, 还是塑料块.

塑料块和绕线的那种好一些,我只买过绕线的,塑料块一个都没有

网友:
表真多,还都是好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料块和绕线的那种好一些,我只买过绕线的,塑料块一个都没有

塑料块的要好些, 淘点二手, 用高位表测一下, 然后可以简单校 3位半和4位半的表.

网友:
这么多的好表,实在让人眼馋

网友:
精度都差不多!家用完全可以!

网友:
没见10MΩ偏到什么程度啊。我没那么多高级表,不过不会比我这低端表差吧。这是论坛里的老照片,表还没经过我改装,出厂就能达到这个精度。

我这个箱子校验4位半是没问题的,10只0.01%串联统计精度可达0.00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用的 线绕, 还是塑料块.

图片上看是贴片,但不知道什么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看是贴片,但不知道什么级别

就是普通贴片,温漂大的很,平时也测量不到超过5M的电阻,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