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发现5)修改一条语句的值,让慧荣方案量产容量超过93%

楼主(2023-05-04):
慧荣U盘量产工具的容量一般为90%或者93%(有些版本可以支持),但是配置文件“default.ini”有这么一条语句:3280CapacityPercentage=90,改变后面的值(最大99),能让量产出来的容量超过93%,但是具体还得看你的颗粒体质,如果坏块过多,会导致量产失败,可以慢慢往下调整数值,直至符合你颗粒的容量。我改为96,32GB的容量量产出来是30.6GB,超过96也是30.6GB,如下图:

不知把容量调整为这么大,U盘的稳定性如何,数据安全如何,我未做测试。有知道结果的网友不妨留下宝贵的评论。

网友:
谢谢,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偷偷摸摸告诉你,这个数值改成0就可以量产出100%容量

网友B:
学习了,不过电脑显示30.6G,实际容量已经超过32G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偷偷摸摸告诉你,这个数值改成0就可以量产出100%容量

真的假的?楼主验证一下。

网友:
有空验证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电脑显示30.6G,实际容量已经超过32G了

不会吧,什么理论,什么原理

网友:
又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偷摸摸告诉你,这个数值改成0就可以量产出100%容量

刚刚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楼主验证一下。

不行,反而容量减少了几百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过了不行。

全格然后写0%,或者配置包写100%然后直接读配置文件不修改不保存

网友D:
120G能开出120.1 撒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格然后写0%,或者配置包写100%然后直接读配置文件不修改不保存

网友A:
离谱,我这边能过,U盘还上到65G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谱,我这边能过,U盘还上到65GB了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呢。还有你配置文件可以传出来参考下吗。

网友:
那还不如低级格式化,彻底扫描,容量开的更彻底一点

网友:
这新发现快成系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量产工具呢。还有你配置文件可以传出来参考下吗。

我用的是整合包,那个压缩包名字有创见的

网友(2023-06-18):
手动指定开卡容量就可以最大值了,在容量设置那一页。
这个是坏块数量很少的情况可以提升容量,实际坏块很多,改哪里都不会增加容量。
坏块数量50左右就可以开出119的标准容量。
我有个三星颗粒,4个坏块 可以开出124G的最大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0G能开出120.1 撒情况啊

正常呀 取消了保留块 当年我256Gis903还凌晨出257.6G呢 至于能多多少就得看芯片体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