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多口充电中心

楼主(2023-05-04):
有时想看看充电的电流,或者想一直看着。
     临时看一下的话,一个USB电压电流表就能解决问题。
     长期用,又如果是墙插的话,电压电流表接在普通充电头上大大增加了接口的压力,伸出来长长的一块也碍事。嗯还有猫在一边表示很喜欢。
     充电头自身不带物理开关,想完全关电还得关排插,但排上上还插有其他;分控排插有时开关也被遮挡,再说之前撸了好多总控总不能扔了吧。
成品有很多:
     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

-----------------------------------------------------------------------------------------------

考虑到技术含量并不大,买成品对不起自己是个DIYer,但是完全做一个的活,从壳到内都是麻烦,虽然INA226都买好了还是没动手做。

算了,因陋就简,先用着。

10分钟做了这个两路的,不打板,不开壳,不浪费任何零件,固定用的纳米双面胶带,不用了拆了即可。

每路一个表头加一个QC模块,每路20元成本,无限扩充。。。当然太多DC头吃不消得换XT或其他的。

缺点,这个QC模块比较垃圾,9V只能10W,以后找到好用的换吧。

网友A:
这个充电线我之前看评论好像不行啊

网友B:
话说之前淘了个小米平板,发现刷的固件有充电电压电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之前淘了个小米平板,发现刷的固件有充电电压电流显示。 ...

淘的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线我之前看评论好像不行啊

几毛钱还想啥,我是看上柔,比原配6A线舒适,也能跑到30W。

网友B:
米1的,机子太老了,刷的最新三方固件相机用不了,APP支持还行。屏不错2K,看着细腻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毛钱还想啥,我是看上柔,比原配6A线舒适,也能跑到30W。

看来也是签到红包买的

网友:
多口适于单位人多用,家里没必要

网友:
这得家里面有多少设备啊,不过成品的效果图看着倒是挺美观的

网友:
DIY的外形巨丑。不美观且不防尘,安全也差一点。
我以前做个锂电充电,最后还是捡了个成品的壳子,里面放自己做的充电电路板

网友C:
预想很美好,现实,就这样???这也叫DIY?,这只算拼模块.....还这么丑...

网友:
有问题才看看电流,不然太麻烦了

网友:
网购一个比较方便,自制太麻烦。

网友D:
这个是8266?

网友:
有一种手机加油站的感觉,图二最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8266?

是8266,之前帖里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想很美好,现实,就这样???这也叫DIY?,这只算拼模块.....还这么丑... ...

美丑在各自心中,这个没办法和你讲。但你说不算DIY,这个就违心了。即使Dell这样的厂家的产品,也只是拼装模块而已。

网友:
你这是大材小用啊,平常充电谁会一直关心充电电压和电流啊,,只有维修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才需要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1的,机子太老了,刷的最新三方固件相机用不了,APP支持还行。屏不错2K,看着细腻 ...

一代是不是才3G内存,明显不够用啊

网友:
家里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