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空调漏雪种了,一番操作猛于虎,最后只是拆了一个寂寞

楼主(2023-05-04):
15年的老爷车。去年空调坏了,漏雪种。加注了雪种后一个晚上就漏光了。

没时间检修,也觉得都快报废了就不值得修了,所以一直没有理会。开窗通风用了1年。

因为去年10月开始,15年以上的老爷车也是一年一审了。那暂时就没必要换车了,修修看???

之前已经用荧光剂和气体检漏仪测试过,漏点不在发动机舱,根据不少车友的维修案例,都说是漏点在蒸发箱。维修非常麻烦,非必要不建议维修了。

但是,今年五一小长假,闲着没事,那就开拆吧。

结果。。。。。。

楼主:
本来想着,拆完了检查是蒸发器漏的,就直接过去经常光顾的汽配店买个蒸发器换上。如果是胶圈漏的,那直接更换胶圈就行了。

结果,拆完了,确定是蒸发器漏了,但是联系上汽配店,无货,要订货,且这个老爷车停产时间太长了。订的也是副厂件。

上深水宝看了一下,确实如此,没找到厚件。因为原厂件是厚件,两层管路。副厂件都是薄件,一层管路。

算了,不修了,就这一年时间搬砖要用,用够了就报废算了。

于是,一番操作猛于虎,最后咋拆的咋装回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着,拆完了检查是蒸发器漏的,就直接过去经常光顾的汽配店买个蒸发器换上。如果是胶圈漏的,那直接更 ...

找个焊铝的修复一下

楼主:
接下来就是图片了。

网友:
自己焊一下就可以了,喷枪加铜焊条硼砂直接焊住,铝件的话用铝焊条,不过铝焊条熔点很低,要在废旧铝管上先试验一下,为了减少氧化掉渣,焊接前最好是一头缓慢冲入氮气或者二氧化碳,没有的可以买一瓶R22慢慢往里放,让气体从另一头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焊铝的修复一下

拆一次太麻烦了,不想再拆了。

网友:
确实如果漏的不多,直接焊上,拆都拆开了。

网友:
蒸发箱在中控台里,大工程啊

网友:
换车吧!
这情况类似于我家的空调,是科龙品牌的,居然用了铝管,前几年开始有了小问题,去年彻底漏光了雪种,叫师傅来加了,几个月后又漏光,前几天卖掉了,收购的人拆时说是铝管,我...两端明明有铜色的...但中间真的是铝管,因为师傅把管子剪断了,里面确实是铝的。

网友:
拆都拆了,干脆来大修整。在开个三年五载应该没啥大问题

网友:
到报废车回收场花钱买一个拆车件的一样用

网友B:
704胶堵漏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4胶堵漏管用吗?

试过了,不管用。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管用。

肯定的,带压管路啊。也不知道您怎么想的。。    原件多厚啊,不行低温烧焊试试,都比704靠谱。

网友:
那东西在驾驶室风道内,风道在仪表台里,一拆就是搭仪表台!!!!

网友:
拆成这样都能装回去,楼主厉害

好像是踢狗3?

网友:
这么大工程拆开了不修好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不换就亏了。704胶肯定是不行的,里面有相当高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