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来看看当年的高端鼠标 - 罗技M950

楼主(2023-05-04):
接触罗技已经20余年了,最初的轨迹球系列和圆球鼠标开始维修维护,一直到现在最新的GPW一代二代,也是见证了罗技的辉煌产品。今天难得遇到一位客户的罗技M950系列人体工程学鼠标维修,而且保存的包装都这么完整漂亮,那么咱们一起来看看当年的罗技有多么用心吧。

罗技一共更改了三次标准LOGO,最早的是一看就知道方方正正的那种logo,很老的双键鼠标上面印有,我也是十几年前在服务器上面的鼠标上见过,也没没有大毛病都是维护清灰换微动之类的。 这个鼠标客户发来反应定位不准确,划线有点斜,点击断开那就是微动的问题了。定位问题一般是激光头光衰等等产生,或者排线老化产生的传导衰减。咱们更新一下就行了。这个当年的包装真的豪华,用豪华二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这个设计也足够新颖用的确实舒服,在当年这个形状的鼠标拿出来确实能够感觉到这不是个便宜玩意儿,了解罗技的朋友也都知道M系列大部分是无线的代名词,比如M185 M235 M325  这个M950 那真的是旗舰了,是命名里面极高的型号了。类似于宝马车的 750Li。 当然杨紫也足够夸张了,还有就是功能你能想到的他都有,各种宏功能按键,侧面按键和静电微动的应用确实不错。缺点就是侧裙橡胶材质,时间久了确实容易磨损和老化而且这个级别的鼠标配件都难以买到所以只能爱护使用。这个鼠标应该是零几年的产品了,也有起码十五年的使用周期了。

墨绿色的外包装加硬注塑材料,既能保护鼠标又能够给拿到鼠标的第一时间有着最真实震撼的感受。后期好像很少有就算是G700S这样子的鼠标也没有这么大的包装盒了。后期的鼠标直接放弃了这种高成本的包装,都是用一个普通的盒子了,可见我总是说的:当年的老货是真的好。哪儿哪儿都好,就连介绍的广告词和简介读起来都回味无穷。

拆开鼠标的时候才想起来,这种脚贴是三层的,最外层是特氟龙材质,中间层是PU 最里面是海绵材料和不干胶,就连脚贴都这么用心,老货的各个细节都要比现在的大旗舰好太多太多了。主板设计的更是漂亮,标配的充电电池是1.2v镍氢的 爱老婆系列,当时还是三洋爱老婆,这么多年了测试了下,电池的内阻很低,容量还有1500mah左右,标称的是1900mah,十五年了一直充电放电能保持成这个样子。就说爱老婆卖30元一节也是值得买的,卖50元 80元也是超值的。

滚轮时间久了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灰尘而已,没有磨损和氧化改性,这个橡胶件来自于米奇汤姆森,质量真的不错。一些鼠标时间久了滚轮出油很黏很难受清理也清理不下来,比如2012雷蛇的蝰蛇系列,白色的透明滚轮,还有Thinkpad的小红点鼠标,都是因为橡胶材质时间久了改性造成的。
这个就是排线时间久了传导有些问题,我们给拆下来换新的,这个排线不是插接的而是熔接的,更换他还真的需要一些动手能力。必须把金手指都给对好,激光头来自于飞利浦。

电路板直上直下,设计的真是漂亮。他的塑料件来自于延锋安道拓。 后期这个品牌开始生产汽车座椅框架了,最早是生产油箱的,看来也是个大企业。

侧面的微动来自于HITACHI日立电机, 这个微动国内的欧姆龙,凯华,TTC也有对应产品,但是性能不如这个。之前还保留了几个日立的开关,但是都被我装在了G500S侧面按键了。
M905小革命上面的左右微动也来自于日本日立电机,后期给换成了三菱电机的,日系的微动一定要买原装日本进口的,欧姆龙感觉血统就没那样纯正了。
M950属于大革命系列,这个用起来很像是罗技G700S的手感,但是G700S图层很薄,没有这个鼠标更好。G系列主打游戏类。
                                                               2023/05/04 下午下雨没事儿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真的不错。

网友:
图文不同步啊

网友:
有个MX900,和键盘配套的,有点重就一直在落灰了

网友:
我当年研究了半天,买了个M705,结果比早期的少了个按键,而且也换成红外传感器了,而不是早期的激光传感器。

虽然便宜了不少,也更省电,(其实激光的也很省电了,两节5号电池并联36个月,还可以装一个电池减重)很适失望退了,转手在某鱼买了个二手的,果然是早期8键的,激光传感器。

罗技的M办公系列的M是Marathon马拉松,意思就是续航长,既然续航长,传感器就不能太耗电,不能太耗电,性能就不能太高,一般都1000dpi以内,回报率一般也就120到700左右,根据动作的大小,频繁程度会有不同的回报率,既然性能低那么也就适合办公系列了。

玩游戏还是上G系列吧。

网友:
这个用料绝对豪华

网友:
MX performance是2009年发布的。M950手感较好,比G700轻一点且续航长一点,适合20CM以下中型手。罗技办公鼠标按键用料比游戏鼠标较差,M950原装10M微动,同期的已经用上了20M,我在质保期内售后维修了两次。罗技突发奇想搞了个特制的纵横滚轮,没有用M500的机械微动设计,滚轮左右是导电橡胶按键,用力按可以水平滚动得更快一些,原理是通过按压力度改变按键的接触面积。然而导电橡胶按键的寿命短,坏了没得换。滚轮是铜合金镀铬,镀层磨损后铜合金生锈有铜绿。激光引擎的寿命短,使用到两三年发现定位不准,丢帧。测试发现是激光引擎丢帧无信号,最大信号空窗时间达到0.24秒(125Hz回报率,3次信号丢失)。
手上两只瞎眼M950,换了光学引擎的G604了。

网友:
这个鼠标手感还是很不错的,办公使用感觉挺不错的,但感觉续航还是差点,还有滚轮左右按键时间长了会缺少按键的哪种感觉。

网友:
鼠标只用罗技和微软

网友:
你们有感觉没有,这种人体工学的鼠标用着感觉有点不得劲。到底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怎样,当年买电脑不懂,攒机店给配了个这样的鼠标,牌子忘记是什么了,反正怎么用怎么不得劲,后来换了个普通那种,感觉就回来了

网友:
罗技的鼠标的确不错。。

网友:
可惜只有M590

网友:
看电路板用料,估计新的好几百元。以前父亲从单位借来类似的,撤销和重复很方便,滚轮后面有罗技菜单专用键。

网友:
罗技高端的水准还是不错的,手感很棒

网友:
无线的就用过几年MX,挺好用

网友:
感觉这鼠标好大啊

网友:
用料满满,看着真不错。

网友:
大革命和m950我都有 现在就差大师3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