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块同事给的华硕GTX650TI

楼主(2023-05-04):
显卡是同事使用过程中挂掉的,放了有段时间了
到手观察外观,发PCI-E 12V供电的金手指已经翘起,估计有供电MOS牺牲了

并且,有一外线路露铜被腐蚀了

先处理金手指跟腐蚀处,金手指用502固定,腐蚀处刮出铜箔并上锡

然后测了下12V供电对地阻值,只有10多欧了

查找挂了的MOS,很幸运,第一颗就是坏的,其它挨个测了下,没发现问题,就不拍照了

拆掉坏的MOS后,12V供电阻值恢复正常

坏的MOS是4955N,没有备件,只找到个4C10N,数据差了一丢丢,好在显存供电也是用的4955N,而且只有一路,那就委屈点,换上4C10N,把换下的4955N装到核心供电上,操作过程没拍照

处理完毕后,测了下各供电处,没发现问题,那就上机测试,成功点亮

网友:
显存供电不大,替换一下没问题

网友A:
这是专业的吧,定位精准,下手果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专业的吧,定位精准,下手果断

哈哈,B站视频看多了,总想实操一下,也就敢弄下别人不要的,有点水平的都去海鲜市场捡漏了,专业的那些个,只会看别人赌卡

网友:
都是些大神,我等跟在后面也偷学一点

网友:
我有块坏主板,一直没研究怎么修好呢

网友B:
你那个坏的件,为何给核心去用了?这能用吗,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坏的件,为何给核心去用了?这能用吗,没看明白。

撸主的意思是把显存上用的拆了一个替换了核心用的那颗坏的,然后把新的装到显存那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坏的件,为何给核心去用了?这能用吗,没看明白。

显存供电本来就是好的,拆下来给核心供电用了,然后给显存供电装了个差一点点的

网友C:
这个mos管怎么拆啊?我有个显卡,风枪400度都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os管怎么拆啊?我有个显卡,风枪400度都拆不下来

风口靠近mos一点,怕鼓泡可以先小范围内加热一下

网友:
楼主技术让我拜服。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

网友:
看着别人修,好羡慕

网友D(2023-08-21):
芯片级维修,现在好像可以弄的店都不愿意弄了,一般劝你买新的,这个二手他几十回收,你也没办法,不会修

网友E:
金手指翘起就能判断是mos坏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级维修,现在好像可以弄的店都不愿意弄了,一般劝你买新的,这个二手他几十回收,你也没办法,不会修 ...

没BGA台,还做不到换芯片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手指翘起就能判断是mos坏掉吗?

并不一定的,这个金手指是供电,并且有烧蚀现象,所以才会猜是有MOS挂了
如果有二级降压的,也得检查是否二级后短路

网友:
楼主这还算可以了,论坛发修显卡的不多,你这表我也有一个,精度还可以然后去搜索很难找到。停产了吗?我手上这个是别人不要的我留着用的挺好

网友:
电脑板上的mos管非常难拆。我热风枪把板子吹黑了都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