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虚位密码其实很虚啊?

楼主(2023-05-04):
虽然说我在用,其实就是正确密码前后可以乱按。

高级点的,可以在中间插数字。

但如果你过目不忘,或者被暗处摄像头对着拍一次,一样泄露啊。

我现在是关掉按键哔哔音,乱按的时候采取加藤鹰指法,让你站边上看也分不清我到底输入几次。

但正确密码那几位是不能加藤鹰的。所以多次对比还是可以发现交集,从而得出密码。

所以正确密码也包含4555884这样的叠数,即使得出4584的交集,但不用高速摄影根本不知道我按3次5,2次8才正确。

纯技术探讨。别骂杞人忧天。

网友A:
我一直觉得目前的智能锁还不值得我花钱去买,有你说的这个原因。
如果为了安全可靠,我还是会用我自己搞的遥控锁。

网友:
你这个方法更加容易被暴力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觉得目前的智能锁还不值得我花钱去买,有你说的这个原因。
如果为了安全可靠,我还是会用我自己搞的 ...

楼主说的应该不是门锁的密码,至于门锁我感觉就是像你名字一样,防止走错房间,最主要方便,出门不带钥匙一个手机全搞定

网友B:
经常忘带钥匙,换了把两百多的指纹锁,安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觉得目前的智能锁还不值得我花钱去买,有你说的这个原因。
如果为了安全可靠,我还是会用我自己搞的 ...

是的。当然现在智能锁方式多,指纹和nfc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后门还是可能存在。比如通过WiFi黑进来,或者后台人员可以遥控自己品牌的全国任何一个锁。有心的固件设计人员,也许会把自己指纹作为彩蛋写进所有在售的门锁。

此外,为了应对故障而不可能取消的机械锁芯,也是个隐患。

网友C:
直接人脸和指纹

网友:
现在的密码视乎不那么多保险了,有些要你经常改来改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人脸和指纹

我都没有见过没有密码保护的人脸和指纹!
密码的安全,是不定期的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人脸和指纹

人脸不靠谱。静态人脸尤其可破。我前年发过帖子,用本人照片能解锁手机,亲测,概率还较高。

加了tof的3D人脸识别,可能安全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规模成品都会被找出漏洞。

不如楼上说的独家diy或者自己加小心思可靠。

网友:
安全性和其它锁差不多,就是图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忘带钥匙,换了把两百多的指纹锁,安逸了!

方便是真的。而且钥匙有个大问题,会忘记拔。有的人丢了一把钥匙,马上换锁。插门上半天,却不知道更应该换。

但是安逸不可能。金钟罩也有气门的。有时候越用劲,气门反而越暴露。指纹锁过去用光学模块,流言终结者做过一期,在茶杯上采集你指纹,然后用肤质硅胶等各种手段做假指模去开锁,结果发现直接A4纸黑白复印怼上边,秒开。

网友:
相对人脸指纹来说还是密码更安全,很多场合必须密码

网友D:
密码可以记在脑子里,你不说别人就不能知道,指纹和人脸想藏起来不容易,很容易就能采集到

网友:
凡是人发明的东西,都有漏洞,惟一的区别就是:这个漏洞容不容易破解,仅此而已。

网友:
用指纹就好了,也不贵,密码的话看地方吧,真要保密的地方也不会有藏相机之类的位置吧

网友:
什么锁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没必要杞人忧天,我就用某多最便宜一百多的指纹锁,现在到处是监控,门开着也没人敢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密码可以记在脑子里,你不说别人就不能知道,指纹和人脸想藏起来不容易,很容易就能采集到 ...

人脸和指纹,几乎是终生性的,不可更改。

网友E:
老实点吧,出门带把钥匙在身上,还能防止老年痴呆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实点吧,出门带把钥匙在身上,还能防止老年痴呆症

我买过两套所谓C级锁芯,带钥匙,最近发现两套有不小的几率可以互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