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直流电机耐用还是交流电机耐用?

楼主(2023-05-04):
小弟我是一个养鱼人,在买造流泵的时候教了不少学费。
开始买的交流电机造流泵,30块钱。但是因为体积大,只能恒定输出,让我手贱换成直流泵了。
直流泵好看小巧,还能正弦波浪输出,加上电源控制器将近300块钱。结果用了一年就不转了,我当时以为是概率问题,自认倒霉又花一百多单买了个泵头,结果用了一年又坏掉了。
搜了下那个牌子用的人还挺多的,反映一年就坏的人也多,这下感觉是产品原理的特性了。

大佬们能不能说下,是不是直流电机寿命就是远低于交流电机?

网友:
直流无刷的比较耐用

网友:
直流有刷吃不住连续不停转,但是便宜,交流可以连续不停转,但是不能调速,直流无刷又能调速又能连续转,但是贵

网友:
交流电机有种配套的好东西叫变频器,不会都没听说过吧??

网友:
你的直流泵 本身就是最耐用的电机

网友:
直流换换碳刷不是还能挺一阵子吗??

网友:
这个使用寿命从原理上说,是无刷的耐用,无论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
其实吧 都不怎么耐用。
不管隔膜的还是皮碗的,都容易老化
即使是无刷的,电机不坏皮碗坏。
最好能有无磨损的,比如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