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 XS Max更换电池

楼主(2023-05-04):
苹果iPhone XS Max更换电池

同事手机,说电池不好用,购买高容量电池更换

电池81

反面

拆开

主板

屏幕

屏幕

更换电池

显示未知部件
不要管他

网友A:
据说那个人脸识别模块很容易坏,一摸就坏,一定要小心拆机

网友:
可以换回原装保护板

网友:
哪里有较好的电池,我的SE电池不耐用了

网友B:
传说换电芯,用原来保护板,那样不报错。就是手术大一些

网友:
看来都是双电池了啊

网友:
高手高手

不过成本不低

网友C:
苹果手机不太好换电池

网友:
好电池难买到

网友D:
都是一年寿命的国产电芯,勤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那个人脸识别模块很容易坏,一摸就坏,一定要小心拆机

一摸就坏?夸张了吧

网友E:
换电池也要换电池里面的芯片吧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很强,收藏学习一下了

网友:
电池不耐用啊,有什么好牌子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那个人脸识别模块很容易坏,一摸就坏,一定要小心拆机

是的,拆机很小心,没有触摸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换电芯,用原来保护板,那样不报错。就是手术大一些

没有点焊笔,直接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手机不太好换电池

屏幕人脸识别容易坏。风险大,没有拆过,还是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一年寿命的国产电芯,勤换就行

价格100多,老款机买高容量电池,如果是新款的还是去苹果官方换电池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也要换电池里面的芯片吧

没有更换,反正影响不大,正常充放一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