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机pdd购买的遥控大师

楼主(2023-05-04):
之前做了一个射频管家感觉功能不太强,于是花260元从pdd买了遥控大师,机器同时支持4种频率发射接收,支持2262,T19,23bit,1527,ZTD,JNC,5326等遥控芯片,其中2262,T19(或23bit),1527能编辑码,ZTD不能编辑码,只能接收然后发射。
机器外观
机器操作界面

我这个机器买的260多还是盗版的,正版的更贵,要400多没买,只不过频率界面和芯片类型显示是不准确的 3505==2262,9013==1527,axt=ztd,y01=t19,
频率06631=433m,x值没搞懂不用管,芯片9031=1527,下方是遥控码
0HH00HF1FH 0001 其实1527是20位2进制码,加4位按键码,遥控大师为了方便显示改成0,F,H,1来表示 00 01 1011,同理2262, 0,F,1表示,目前只有2262扫描最快,3态8位码,6051次组合,30分钟跑一圈0100,,1527要104万次组合很慢要72小时,T19有65536次组合4小时,遥控大师可以4种频率一起跑。
机器拆机界面

       无线模块是4路cmt2003a和一个apm32f103rct6单片机,一块12864屏幕和tp4056充电模块,还有24c02,天线是板载天线,无线模块丝印是300AS978236,,其实每个射频模块可以设置的频率也就那一段,外围电路也不一样,315mhz的模块就不能设置433mhz,我也不太懂,
       这个机器可以支持部分加密信号,比如ZTD信号,射频管家不支持加密信号,只能支持2262.1527.t19,遥控大师发射一组ZTD码,射频管家根本没反应,于是我用逻辑分析仪连接一个ask接收模块看看 ,用遥控大师发射一个ZTD码,结果发现ZTD的同步码是低电平2.9ms之后然后开始高电平,
1527是10ms左右低电平然后高电平,

ZTD的码宽也和1527,2262有很大不同,同步码都不一样所以无法识别,我只是个小白,很多东西都不会,以后再慢慢搞能识别加密信号的设备,买现成的太贵了,墨家的dm10不错就是太贵了。其实大家想玩无线遥控弄两个射频管家就行了,一个是315mhz,433mhz组合,另一个是418mhz,430mhz组合就行,一个做出来才花30块钱。常用的道闸也就1527,2262,t19,我找了一些资料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
https://www.fengniaorf.com/col.jsp?id=102 蜂鸟的射频模块资料可以下载看看,有解码1527程序

网友A:
这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

主要用来复制无线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用来复制无线遥控器

汽车的也能复制吗?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算可以,用得上的话,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的也能复制吗?

汽车的复杂了,这价格的设备应该不能复制

网友:
不明觉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的也能复制吗?

汽车很早就是滚动码了,HCS301起步,20年前估计可以。

网友C:
这玩意能复制升降杆吗?看视频里可以。

网友:
这个是开小区门禁的吧

网友:
CMT2300A
使用SPI接口设置RF频率,
GPIO2 输出DOUT  解码接收到的数据。
GPIO3  输入DIN 发射 电平

网友:
进来开开眼界

网友D:
能复制遥控,能发射能接收,把所有的码跑一遍,一条街的汽车锁是否也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能复制升降杆吗?看视频里可以。

可以,很多的都是固定码

网友:
高端玩意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复制遥控,能发射能接收,把所有的码跑一遍,一条街的汽车锁是否也打开了? ...

这种加密且密钥不公开的不行

网友:
能遥控ATM就牛了

网友:
应该不能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