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SK海力士芯片容量求教,检测是64GB,芯片精灵检测是8G

楼主(2023-05-04):
H27UCG8T2B TR BC,这个芯片有的检测是64GB,芯片精灵检测是8G,PDF文件是64GB,这个实际应该是多少GB?

网友:
64Gb=8GB。注意大B和小b的区别。

网友A:
哈哈哈,这个回复太到位了。

网友:
64Gb的全称是64Gbit,换算成大GB就是8GB。

网友:
64Gb≠64GB,单位都不看的?

网友:
8GB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这个回复太到位了。

楼主:
确实是小白,不过也没仔细分析和看

网友:
确实是8GB,即64Gb

网友:
大B是小b的8倍啊

网友B:
那个64不是64G    64/8=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64不是64G    64/8=8G

谢谢指导,没仔细看

网友:
1B等于8b,也就是1字节等于8位,扩容盘和电视盒子经常整这个文字游戏,不过确实没毛病

网友C:
海力士颗粒代码H27UCG中的C代表容量8G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力士颗粒代码H27UCG中的C代表容量8GB

谢谢指导

网友:
小b和大B的区别。我这种外行都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