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装使用17年的PP-R管与PVC管

楼主(2023-05-04):
卫生间水管是明装的,灰色的是PP-R,白色的是PVC,PP-R都起粉了,PVC有东西盖着的地方还新的一样。

管路堵塞的原因大抵也是如此。所以,我做明装管路,尽可能的多留些活接,可以把某些部分拆下来。

4分的软管,最小处内径不到5mm.所以,软管最好只能用在末端。

网友:
ppr 外露的话,不到5年就会开始粉化。

网友:
ppr 明装 外面包一层 深色的东西会好很多

网友A:
ppr不是热熔的吗?应该很耐用的吧

网友:
商家吹嘘的管50年

网友:
据说PPR怕光,要埋起来,但是20年前尼龙管现在趴出也跟新的,是不是说现在的管子原地踏步还有点倒退呢

网友:
用个几十年没有问题!

网友B:
避光使用50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前年重装修的,暗埋了20年的ppr管子扒出来,割开来内外都好的,没有水垢,说明用50年没问题。

网友C:
还是选粗一点的管子好一些,现在的水质比较差,使用时间一长管子还是好的管子里面就堵了。

网友D:
再好的东西也经不住日照风吹如果是室外,还是用好的镀锌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避光使用50年一点问题没有

70度以下,超过减大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pr不是热熔的吗?应该很耐用的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选粗一点的管子好一些

网友:
PPR不能外露,紫外线会加速老化。如果明装要套黑色保温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选粗一点的管子好一些,现在的水质比较差,使用时间一长管子还是好的管子里面就堵了。 ...

家用25的足够,塑料管里面基本不会堵,水质差会堵那些配件,三通等地方。如果是明装,我会刻意的多加活接,好方便拆下来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好的东西也经不住日照风吹如果是室外,还是用好的镀锌管吧

不建议用镀锌管了,一是不好施工,二是里面锈,不久就堵了。
室外用PE,但是,如果是室外,冬天的话,不管是什么管,要么里面的水是流动的,要么没水,不然冻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明装的话,像我这样的,近20年了也没一点问题,继续用好像也没一点问题。
如果是室外太阳下面,一年,就会超过我这个程度。

楼主:
埋地50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这个明装都近20年了,也不是不能用了拆下来的,如果我不改造卫生间,也不会换它,我相信再用10年也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