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台达DELTA第二代ES2系列小型PLC DVP16ES200T拆解

楼主(2023-05-04):
台湾省的电子工业紧追日本之后,工业控制领域最强的公司非台达莫属,台达制造PLC也已经20+年了,从三菱风格(不是仿造)开始现在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了,这是10+年前的ES2系列,大家看看做工。
现在高仿台达ES2系列的PLC也很多,购买时注意找靠谱的代理商。
话不多说:注意电路板有高清大图

结束。

网友:
手里有个三菱的不会玩

网友:
做工不错,还涂了防水胶。

网友:
做工好整洁啊,工控的东西看着是养眼

网友A:
怎么电源板看起来有点简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电源板看起来有点简陋

1是PLC对电源要求任务单一,2是压成本。

网友B:
中达电通是台达的控股子公司,中达电通是做通信电源集成总包的。

网友:
想学可是没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达电通是台达的控股子公司,中达电通是做通信电源集成总包的。

对的,中达电通是台达在大陆的子公司,最开始主要做通讯电源,后来大陆工业快速扩张,机电自动化产品也都通过中达电通来运营。

楼主:
鱼上买个二手的早期型号,或国产板式PLC,百多元钱就可以上手。需要联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鱼上买个二手的早期型号,或国产板式PLC,百多元钱就可以上手。需要联系。 ...

那好的,可小白一个,不知怎么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好的,可小白一个,不知怎么学呢?

看PLC厂家编程手册,硬件手册,下载PLC编程软件,安装到电脑上开始干,入门从三菱系开始相对容易些。编程软件三菱可以用GX Developer、GX Works2(建议);台达WPLSoft(三菱风格)(建议)、ISPSoft(西门子风格);汇川AutoShop(三菱风格)。上面部分软件部分版本带仿真功能,不用PLC实体就能学习一些指令,但我个人不是很建议用仿真来初学,因为PLC实践性太强了,用实体来学是最好的。
比如用台达老版本带模拟量功能的PLC,二手一台200元,再买一个编程线30来元,再买一个USB转RS232C/RS485/RS422的通讯转换器130元,400元就可以搞个PLC学习平台,以后再花200元买个二手触摸屏。一步一步来。

网友D:
东莞的台达好像还叫台达。

吴江的台达叫中达,难道这玩意是吴江厂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PLC厂家编程手册,硬件手册,下载PLC编程软件,安装到电脑上开始干,入门从三菱系开始相对容易些。编程 ...

哦好的。我想学习数控车床的维修,也是从这样开始学习吗?是不是一定要直接到车床上去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莞的台达好像还叫台达。

吴江的台达叫中达,难道这玩意是吴江厂做的?

内行!对的吴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好的。我想学习数控车床的维修,也是从这样开始学习吗?是不是一定要直接到车床上去学习呢? ...

数控车床与PLC是不同的行业细分,数控系统与PLC系统结构都不一样,数控学数控编程G代码,维修不需要你精通但大概还是得知道的,另外驱动、变频器这些都得学一点。维修的实践性就更强了,不建议单独看书,得实际上手。数控系统也有厂家硬件和编程手册,你可以下载来感受一下,车床编程有模拟工具,这已经超过我的知识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控车床与PLC是不同的行业细分,数控系统与PLC系统结构都不一样,数控学数控编程G代码,维修不需要你精 ...

哦,是这样,谢谢回复。

网友(2025-01-31):
还是那句话拆的还不够!最好是把所用芯片型号清晰显示出来!那才叫完美拆解!否则就是隔靴搔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