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热水器和电热水器怎么把并联改成串联

楼主(2023-05-04):
现在是已经装修好了,阳台有太阳能热水器,卫生间有电热水器,这两个热水器是并联,平时夏天用太阳能就把电热水器角阀关了,太阳能热水器保温效果不如电热水器,所以想把太阳能热水器的水先流到电热水器再流到洗手池等用热水的地方,想半天没想到办法,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太阳能的出水改成电热水的进水不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的出水改成电热水的进水不就成了

赞成这个方法

网友:
楼主的意思可能就是二位说的吧

网友:
并联和串联,加几个单向阀和闸阀可以互换

网友:
太阳能出水管接电热水器进水管

网友:
用这个配件后,你爱怎么样接都可以。

网友B:
把太阳能的出水口用软管接到电热水器的进水口,用软管应该还是比较方便接的。

网友C:
楼上的回复都是鬼扯。
电热水器应该是卫生间,太阳能在阳台。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热水管线是一根管,两个热水器的出水都接在这根管上,这是目前的状态。
但是,现在想改成串联,已经装修好了,走管有难度。必须要走一根管从太阳能的出水走到热水器的进水上。
要么砸墙,找一个位置把这个并联热水器的管线剪断,然后把太阳能这端走到电热水器的进水口。
如果一定要改,得走明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的出水改成电热水的进水不就成了

如果这么简单还要发贴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太阳能的出水口用软管接到电热水器的进水口,用软管应该还是比较方便接的。 ...

从阳台走一根到卫生间?

网友:
出水改进水都想不到?你还是不要自己动手了

网友:
太阳能与电热水器有一根共用的热水管已经确定,又是封闭的阳台太阳能,这个可以继续使用,太阳能的热水,可以直接链接到电热水器的入端;关键是,洗手池等用热水的地方离开电热水器多远,电热水器再出,这个可能要考虑另外加管子了。
不过,不是即热式电热水器,这样改造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阳台走一根到卫生间?

太阳能的出水也是在卫生间,不然怎么洗澡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废掉电热水器, 太阳能有电加热的, 串接即热式

网友:
不增加管道的话,只能离线式使用,即可以把太阳能的水导进电热水器里面二次加烧好,再出来,不能直接串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回复都是鬼扯。
电热水器应该是卫生间,太阳能在阳台。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热水管线是一根管,两个热 ...

还要看具体太阳能水压怎么样,水压小,电热水器使用起来也难受

网友D:
太阳能本就有电加热为什么还要装电热水器。

网友(2023-06-09):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本就有电加热为什么还要装电热水器。

不是每个太阳能都有电加热装置

网友:
装修好了,改装没意义,要加装明管;或把电热水器移出阳台再与太阳能串联,也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