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7安的铅酸电池

楼主(2023-05-04):
50块钱捡了四块铅酸电池,内阻50毫欧左右,一般内阻多大,还能做储能电池用吗!还有几块没有拿过来!

网友:
楼主的内阻仪看着不错啊

网友:
ups里面的吧  50块钱收的没啥性价比 不赔不赚

网友:
  也就是 UPS 的料  ……

网友:
价格还可以

网友:
内阻大了,点灯还行

网友:
充满一个看看

网友:
新的大约10以下,

网友:
新的12V 20A的铅酸电池贵吗?

网友:
寿命不长呀!

网友:
铅酸蓄电池建议买新不买旧!

网友:
铅酸电瓶,7AH的内阻不知道,印象中120AH的内阻是在5-10毫欧之间,超过就要换了。

网友:
这个以前那些500VA的UPS上用得很多

网友:
2019年的过期了

网友:
铅酸蓄电池一定要做容量测试才能判断是否正常,内阻只能判断好坏,换句话说就是内阻正常容量不一定正常,容量正常内阻一定就正常,。我车上的电池及摩托车上的电池只能打1--2次火就不行,取下测试内阻,比标准内阻还小,,,,,

网友A:
这内阻半残状态了

网友:
不懂这个,学习学习

网友:
做应急电源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内阻半残状态了

这个比较全,说明电池到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