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水泵里的压力微动开关

楼主(2023-05-04):
这个水泵带停水关机功能,有一次使用时就不再出水了,判断了下是这个微动开关坏了。拆解看下。

触点烧了,带着下面塑料也融化了,然后就把下面的弹片给黏住了,导致触点不能复位闭合,pdd3元包邮买了个换上吧,然后做个mos开关电路,这样估计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很多家电中也能看到,比如,微波炉,燃气热水器风压开关

网友:
触点被烧了,接触电阻增大了。

网友:
很多控制设备上用这个微动很多的。坏的也基本就是触点,和继电器坏的差不多。

网友:
微动开关挺抗造的

网友:
接触器么,触点都是有寿命的。

网友:
这个不就是一个微动开关吗?

网友:
烧的很厉害,应该是电流比较大。

网友:
触点已烧蚀,打磨一下还能用。

网友:
拆解的不错,挺细致的

网友:
换个日货的应该很扛造

网友:
可以换一个欧姆龙

网友:
这个坏得多,磨一下还能用

网友:
把触点打磨干净,还能用。

网友:
用一般品牌的,还不如打磨一下继续用。

网友:
下面塑料也融化了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质量太差

网友:
这类长期大负载的触点,我都是用纯银片代换触点,一对纯银触点还不到一元钱

网友:
合金点都烧没了·········